请教前辈:图纸中的三通和四通如何备料

楼主(2016-12-29):
图纸中的三通和四通怎么备料,外形如何做工装。谢谢了

网友:
1,这种好像用铸件的多,主要看你什么材料,量多少。
2,卡爪上焊两铜头,卡住中间,挨个车,车完板牙攻。
3,这样的三通四通,满大街都是。

网友:
单件小批量,如果C45钢,用18的板,割成矩形块,然后大水磨二面至尺寸,再上车床挨个地加工

网友:
为什么不去买?

网友:
三通和四通是直接铸造好的,然后经过机械加工

网友:
这种一般用锻造,镦,铸造为主,然后机加工,这样才合理的!

网友:
加工就麻烦了,市面上有铸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