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油箱有关问题

楼主(2016-12-29):
       求教大神,油泵排量90(内置补油泵,排量11),马达排量85,闭式系统,油箱体积多大合适(运转起来,油液充满各元件,大概需要50L左右),现在用的是100L的,能不能再小点;还有油箱材质可以选铝合金吗或者有没有别的轻型材料。

网友A:
1,按推荐值少说也得是3-5倍的量。
2,你这是闭环(压力呢压力多少?)更得考虑散热问题。
3,铝合金好像现在上档次的油箱都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推荐值少说也得是3-5倍的量。
2,你这是闭环(压力呢压力多少?)更得考虑散热问题。
3,铝合金好像 ...

压力最高350bar 按推荐值计算我们现有的油箱都算小了  所以请教一下各位有实际经验的大神
散热的话有散热器 问题不大
铝合金材质的油箱可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压力最高350bar 按推荐值计算我们现有的油箱都算小了  所以请教一下各位有实际经验的大神
散热的话有散 ...

还有油泵转速800到1500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力最高350bar 按推荐值计算我们现有的油箱都算小了  所以请教一下各位有实际经验的大神
散热的话有散 ...

他说错了,按开式算的,闭式看系统最大容纳油液量,另外看损耗和维护周期,有散热器不必太过考虑散热问题,散热器的容量要加进去。轻油箱可以采用合成材料油箱。

网友(2017-03-23):
如果纯闭式系统甚至16升都可以。混凝土搅拌车的车载油箱就差不多这么大小。

网友(2017-04-22):
液压机的油箱的有效容积:V=MQ        其中V为油箱的有效容积,单位为L;Q为液压泵的流量,单位为L/min;M为与系统压力有关的系数,低压系统取2-4,中压系统取5-7,高压系统取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