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型号的导轨?

楼主(2016-12-29):
这是什么型号的导轨,滑块里面的轴承应该是直线滑动轴承吧?谢谢!

网友:
也不晓得你的尺寸,这个米思米上有

网友:
多找几个直线轴承厂商,由他们介绍,可能价格会便宜好多

网友:
应该是这类东西,光轴加铝座

网友(点评):
谢谢,我这个应该是光轴加铁座。

网友:
线轨,不耐用,型号有20 25 30 35等。

网友:
这个是光轴

网友:
开放型的直线轴承啊

网友:
我刚刚买了几米做的钣金外壳拉门的滑轨,光轴,下面用螺丝固定在底座上,轴承就是直线滚珠轴承
某宝上买的,二三十块钱一米,便宜

网友:
线轨的一种。

网友:
线轨,简易设备还可以,但是不是很耐用

网友:
这个可以用在机器的防护门导轨上,产品链接参见下图
http://www.lf-tw.com/products_page?product_id=86&brd=1&product_category=32

网友:
线性滑轨

网友:
带座光轴,以及直线轴承

网友:
4楼正解 我们现在项目上就在用这个,精度确实不如PMI 直线导轨

网友(点评):
工装上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主要看你的直线精度要多高了,

网友:
sbr的导轨,精度不是很高,要求不高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