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讲解:学了好久,就是看不懂气动回路。

楼主(2016-12-29):
小弟学了快半个月了,气动回路还是看到一知半解,有没有哪位大哥指导指导啊。求助ing~~~~~~~~~~

网友A:
1,这是一个控制A,B缸可以依次收回,和依次伸出的气动回路。
2,通过一个手动换向阀E控制伸出。
3,E按下,右位——2右位——A伸出——1左位——B伸出,返回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是一个控制A,B缸可以同时收回,和以次伸出的气动回路。
2,通过一个手动换向阀E控制伸出。

E怎么控制换向阀1啊

补充内容 (2017-1-5 20:33):
大哥,这个软软件哪里有破解版的下载,好难搞。

网友(点评):
两缸以次回收,伸出。

网友(点评):
气控阀,哪边压力低,阀芯就向哪边移动,原始位置,A缩回,B缩回,按下手动阀E,A伸出,减压阀C跟气源链接,处于高压状态,减压阀D跟大气相连处于低压状态,气控阀1换向,气缸B伸出,想要直观点下载个FluidSIM

网友(点评):
用FluidSIM软件,画个气路图,按下按钮,可以直接模拟动作

网友:
开始一看还以为是液压的,仔细一瞅,底下确实写的是“气动回路”,好尴尬啊

网友B:
实线是表示气管吧,那么虚线表示什么?

网友(点评):
控制路,也可以理解为气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E怎么控制换向阀1啊

E是手动控制,简单讲就是你用手掰着控制阀上的把子往左或者往右

网友:
一看图上空心三角是气动回路。。。
看红色圈里的是主回路,简单吧,两位四通给汽缸ab换向。。。
剩下的是控制回路,输入的信号是绿色圈圈那里。。。
两个四通阀是气控的。。。
这里面没有逻辑阀动作分析就简单了,不说了。。。

网友:
C是什么东西我还真没见过这种符号,求指点

补充内容 (2016-12-30 17:01):
没见过这种符号的

网友(点评):
气控顺序阀吧,怎么会是减压阀呢

网友(点评):
应该是内控外泄类的顺序阀...

网友(点评):
不管什么名字,看图作用是:流向左至右时,需要一定的压力(内先导型)才会打开,右至左时,直接单向阀回流快速泄压了。

网友:
气动夹具回路,学习了。

网友:
实在看不懂的话,就顺着箭头找,箭头指引的方向,就是形成的气源通路.自己按箭头模拟一遍.

网友:
看图,识元件,知道其功能,就简单了!

网友C:
气动控制在大学里本身就是一门课程,学制在机械行业一般都是半年,记得我们才学的时候,头半个月只能明白基本的流体力学原理,能靠懂整个回路一般要到期末。不明白每一种气压原件的功能,是不可能看懂一个完整的气动回路的。建议楼主还是先沉下心来慢慢看书,日日坚持,一定会有相应的回报。

网友(点评):
很对,还是要了解每个元器件的基本功能,基本的理论知识学扎实,很重要。

网友(点评):
如果层主就这实例,说说正确答案更好了,看书查资料的话谁都可以写。研究单个元件的描述不如实战理解的深刻明白。

网友:
学习一下,又涨一些见识

网友:
楼主你的是什么书,能不能给推荐几本气路基础的书和网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动控制在大学里本身就是一门课程,学制在机械行业一般都是半年,记得我们才学的时候,头半个月只能明白基 ...

谢谢老哥的指点,看了小弟还是过急了,大学在学校时候没有接触,可能现在自学起来确实困难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线是表示气管吧,那么虚线表示什么?

意思就是比如电路中,实线是主电路,虚线是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E怎么控制换向阀1啊

前辈,这个回路哪里有问题啊,我按下手控阀E之后,换向阀完全不动啊。

网友D:
你这本书叫啥名

网友(点评):
液压与气动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本书叫啥名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