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链传动设计的求助

楼主(2016-12-29):
最近在第一次搞链传动,遇到个问题想不明白,求大神指点一二。

手册里面关于整体制造的链轮结构尺寸是这样示意的:

首先,弄不明白前两种有什么区别。只是受空间影响么?还是需要考虑别的因素?
第二,双排链的外形只是这样的么?我设计成这个样子可以么?

第三,关于布置方面。看到的基本都是这样的

小轮是减速器输出轴上的,减速器输出轴是法兰安装。空间很小,所以中心距比理论小的很。减速器安装法兰上有长圆孔的。
现在问题来了,大链轮会与减速器干涉。
能不能搞成这样??

网友A:
这么近,直接用齿轮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近,直接用齿轮不行么

齿轮对润滑要求高吧。

网友(点评):
都用链条了,齿轮没有问题的

网友B:
1,楼主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是一个问题,这链轮设计就和齿轮一样,具体大小尺寸首先是受力计算定,再是空间结构定,没有个具体非得啥样。
2,没看懂大链轮和减速器怎么个干涉法。

网友:
第一个图里应该是考虑到安装,受力的因素的

网友C:
专业设计手册中对相关结构和安装尺寸应该是有规定吧,但实际情况只要强度符合,装配对正,怎么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主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是一个问题,这链轮设计就和齿轮一样,具体大小尺寸首先是受力计算定,再是空间结 ...

昨晚我没说明白。
是跟法兰间隙会很小,也就2mm左右。一般我都会给留出至少5mm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设计手册中对相关结构和安装尺寸应该是有规定吧,但实际情况只要强度符合,装配对正,怎么都行。

机械设计手册中没有过多的将这里。只有这样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设计手册中对相关结构和安装尺寸应该是有规定吧,但实际情况只要强度符合,装配对正,怎么都行。

挂不上图了。。。。
就是我第一个图中的第一个链轮上标注的尺寸,书里写了公式。

网友(点评):
没关系,注意那二点就是。并且有相应链片买来自己焊上凸缘轴芯后,车加工就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挂不上图了。。。。
就是我第一个图中的第一个链轮上标注的尺寸,书里写了公式。

这样啊~~~谢谢大神。

网友:
链传动的设计知识
http://www.cmiw.cn/thread-470900-1-1.html

看这个帖子,也许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