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设计数据能否实现自锁功能

楼主(2016-12-29):
请高手看下,这组设计数据能否实现自锁功能。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自己算算有好处

网友A:
如果有润滑,第1级自锁也难,
第2级无润滑也无法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润滑,第1级自锁也难,
第2级无润滑也无法保证

斜齿轮自锁?头一次听说,可否科普一下?

网友(点评):
我也想不出好能自锁的办法

网友:
选个带抱闸的电机吧。

网友:
β有点大哦

网友:
斜齿轮1.6M,这是非标的吧,lz自己加工的?

网友:
蜗轮蜗杆本身就带自锁功能,一般是指蜗轮锁蜗杆,只是不同参数的锁紧力不一样,这个可能通过公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