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下翻转设备的可行性

楼主(2016-12-29):
设备的目的是将工件翻转180度,翻转精度比较高。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设备的可行性,解决一下用气缸作动力翻转的稳定性和定位精度的问题。

网友A:
表示见过用齿轮齿条+气缸做高重复性进精度的机构设计的
不过精度不是靠气缸行程保证,转架正反旋转180是靠对转架限位挡板实现的。气缸要用带缓冲的

网友B:
您这样提供资料恐怕没人会睬你,要损失多少财富值呀?

网友C:
具体尺寸?重量?看上去还是个大家伙,气缸实现翻转惯性太大,无法保证

网友(点评):
你是说不用气缸有轻便的结构?

网友(点评):
机械回转、液压摆缸都可以配

网友D:
看了半天,是不是这样:右边是主管翻转的,但没看见升降的气缸?左边是加紧需要翻转的物件的?介绍的太粗略了。

网友(点评):
是的,左边已经夹了一个工件了。

网友:
既然精度要求高就用一个转台加一个平行夹爪吧,要不直接用气缸曲臂推着轴转,加缓冲死挡,没有齿轮齿条传动的间隙问题

网友E:
几点问题:
1、气缸前进端有硬限位,但是感觉有点小
2、气缸回位的位置没有缓冲和硬限位
3、怎么解决齿轮齿条的间隙问题?

网友:
"翻转精度比较高",这个机构用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样提供资料恐怕没人会睬你,要损失多少财富值呀?

新手没经验,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点评):
存到百度网盘,,分享给大家,由大家给你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见过用齿轮齿条+气缸做高重复性进精度的机构设计的
不过精度不是靠气缸行程保证,转架正反旋转180是靠 ...

冲击会不会太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尺寸?重量?看上去还是个大家伙,气缸实现翻转惯性太大,无法保证

工件大概只有5kg左右,机械手比较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是不是这样:右边是主管翻转的,但没看见升降的气缸?左边是加紧需要翻转的物件的?介绍的太粗略 ...

有顶升机构的,在压缩包里有,图上没有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点问题:
1、气缸前进端有硬限位,但是感觉有点小
2、气缸回位的位置没有缓冲和硬限位

前两个两个问题问题不大,就是齿轮齿条配合间隙问题还没有想到好的解决方法!前辈有解决方案?

网友:
要看翻转的 产品大小,重量,小的用旋转缸,大的用齿轮加电机,要综合考虑成本,精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新手没经验,有什么好的办法?

恩恩,下次这就这么办

网友F:
齿条和齿轮 在往复情况下 有背隙,精度到多高,这个要说出具体数据才知道能满足么

网友F:
对于你说的惯性问题,这个需要看你的旋转速度了,气缸的运行平稳 必须排气节流,所以你在旋转和复位的情况下 排气一定要安装节流阀,否则因为工件的重心变化引起的惯性,

网友G:
除了两根导轨是固定的,其余都可以活动。
看样子是加工定位的,不是仅仅移动机械手。定位精度基本没有。
上下移动安装板上的那个u形槽好像没必要。

网友:
1,气缸行程两端挡板限位,齿轮齿条可用消隙结构。
2,预算允许楼主翻转气缸也可以用电动引动器替换,但齿轮齿条消隙问题任然存在,所以主要在齿轮齿条如何做到0背隙。

网友H:
你是来骗积分的吧

网友I:
我来瞎说两句
1. 翻转180度,齿轮机构天然要有背隙的,不可能调死,毕竟你是直线转旋转,所以建议你改用同步带走直线带动带轮翻转好了,
选个合适的带轮,行程应该不大,两边的缓冲直接用PU(优力胶)好了,就跟你的夹紧缓冲两边一样
2. 夹紧的地方我觉得可以简化下,直接用个夹紧缸好了,省掉你的连杆和滑轨滑块,毕竟你夹紧的精度靠你连杆来保持同步的话也好不到哪里去。把你夹紧这块减重最大的好处就是把惯性降低。

网友J:
纯粹从这个机构上分析的话, 以下三点可能有问题.

1. 选用的普通轴承座, 轴向和径向会有窜动.
2. 齿轮齿条会存在背隙, 当然可以增加消隙机构, 但结构会复杂不少.
3. 要匹配好转动惯量, 不然难以保证转动的平稳性.

只要把上面的问题解决掉, 使用气缸驱动也无妨, 使用死限位一样能达到很高精度.

网友(点评):
死限位会不会因为背隙往后退点

网友(点评):
那个轴承座应该是调心式的,会旋转一点角度,轴向可以靠机构限位,径向主要看厂家,日本货这类轴承应该没有窜动吧

网友(点评):
用词不当, 不是窜动, 应该是游隙比较大. 会影响最终精度. 死挡限位应该放在执行器的末端, 而不是气缸的两端, 这样即使齿轮有背隙, 也会被气缸死死压住, 会好很多.

网友:
精度高,机械限位是不是更能保证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来瞎说两句
1. 翻转180度,齿轮机构天然要有背隙的,不可能调死,毕竟你是直线转旋转,所以建议你改用同 ...

夹紧缸的话就怕夹持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来骗积分的吧

第一次发帖,经验不足。。日后改进

网友:
这个结构,不能达到楼主想要的精度。
第一,轴承要更换,这种轴承有窜动。
第二,前端夹紧机构要减重。
第三,气缸回程要有限位。
第四,齿轮背隙问题。

网友:
为保证重复定位精度,建议两端使用带定位套的油压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齿条和齿轮 在往复情况下 有背隙,精度到多高,这个要说出具体数据才知道能满足么

这种情况小有简单可靠的方法消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你说的惯性问题,这个需要看你的旋转速度了,气缸的运行平稳 必须排气节流,所以你在旋转和复位的情况 ...

恩恩,是的。本来打算装一个大缸径的气缸,节流阀慢慢调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了两根导轨是固定的,其余都可以活动。
看样子是加工定位的,不是仅仅移动机械手。定位精度基本没有。
 ...

机械手的话还好说一点,现在问题卡在了如何实现简单精准有效的翻转180度放在定位工装上!前辈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J:
纯粹从这个机构上分析的话, 以下三点可能有问题.

1. 选用的普通轴承座, 轴向和径向会有窜动.

两位前辈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这个有点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机械手的话还好说一点,现在问题卡在了如何实现简单精准有效的翻转180度放在定位工装上!前辈有什么好的 ...

空间回转有点难度,放下后在平面上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冲击会不会太大呢

气缸选型要选带气缓冲的。没问题。以前我同事做过。也是要高重复精度的。旋转位置精度靠限位。

网友:
请哪位大侠搞个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间回转有点难度,放下后在平面上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我在圈出位置加了硬限位,把缓冲器放在了齿条两端

网友K:
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旋转缸+1气爪?
空间比你小好多,结构又简单

楼主(2017-04-22):
引用 网友A:
气缸选型要选带气缓冲的。没问题。以前我同事做过。也是要高重复精度的。旋转位置精度靠限位。

对于回转时气管的走线您这边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L:
感觉比你的精巧多了,嘿嘿

网友M:
不用气缸旋转,用电动转台,伺服控制精度高

楼主(2017-08-06):
引用 网友A:
气缸选型要选带气缓冲的。没问题。以前我同事做过。也是要高重复精度的。旋转位置精度靠限位。

恩恩,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不敢下,需要积分有点多

网友:
旋转两头都要缓冲和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用气缸旋转,用电动转台,伺服控制精度高

嗯嗯,但是成本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间回转有点难度,放下后在平面上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嗯嗯

网友:
用步進馬達定位比較準

网友:
真坑爹,点了一下还要费我的财富值。哥们你喝假酒了吧

楼主(2017-11-11):
引用 网友L:
感觉比你的精巧多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旋转缸+1气爪?
空间比你小好多,结构又简单

夹持的工件有5kg左右,夹爪的话担心夹持力不够

网友:
精度高?  没有量化?  重复精度和定位精度0.02?还是0.2?  精度要求高的要考虑机构的稳定性的
关键的地方没有深入描述,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