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0.8的白铜板上钻孔且孔口倒角一致

楼主(2016-12-29):
如何在0.8的白铜板上钻孔且要求孔口倒角一致?謝!急!

网友:
多大的孔,应该说明白呀.

网友:
小孔用槽铣刀,将主切削刃逼空,并磨出倒角代替钻头,

网友:
先想办法夹住铜板,钻孔加倒角可以订做特殊刀具,或者自己想办刃磨一个钻头,希望描述的再详细点,上图片也行

网友:
上数控机床钻床吧,没问题。

网友:
厚度才.08,那你要多大的孔,倒多大的角?单面还是双面?
这些不说清楚,就不能有实用的方案呀

网友:
钻和倒角一起的成型刀具吧

网友:
量多,可以的话做镗刀,也就是成型刀,用买回来的白钢自己磨外型,线割,磨刃、消磁后就直接使用,我以前的公司都是这么干,量多的话经济实用。。量少的话钻头钻完孔后,用倒角钻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