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可以画出图自动生成程序

楼主(2016-12-30):
各位坛友,画出图形,自动生成程序,有什么软件,可以做到,适应数控车床。

网友:
Mastercam 就可以呀,但任何软件也不会象你说的图一出来就自动生成程序的,还是要你进行操作的.

网友:
UG有非常强大的CAM模块(车、铣、火花、钻攻)

网友:
如果是车床平面图Mastercam 9.1用起来比较简单的,还容易上手。

网友:
solidworks 的外挂模块,camworks、 solidcam、 hsmworks、 bobcam、 masterca、 camlink、 delcam 、hypermill、visualmill
完爆所谓的NX

网友:
caxa数控车,上手快

网友:
车床的话  我见过的都是手编的,铣床才机编。
软件上面很多人都说了,但是不像你说的那么自动那么智能,也是要各种操作的。

网友:
SolidWorks还是 bobcam

网友:
容易上手的是caxa数控车,mastercam使用也行,最好用9点几的老版本,方便

网友:
UG,画图方便,可以转换MASTERCAM

网友:
一大把的软件 ,但是没有LZ说的智能化

网友:
我用过的简单的是“小蜜蜂”数控切割,在随设备附带的软件里,导入二维图形,然后设置出发点,选中图形,程序会自动编程的,然后还可以在电脑里按照编制的程序虚拟运行。

网友(2017-02-09):
数控车床不需要画图出程序的,有画的功夫已经编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