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铆螺母到钣金边的最小距离

楼主(2016-12-30):
求助压铆螺母到钣金的边的最小距离 这次用的是M4的螺母 局里边留了两毫米的距离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A:
两毫米的距离,太少,4MM好点。

网友B:
我们公司规定的是4.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规定的是4.5Mm

你们是钣金厂么

网友C:
我们一半是螺母直径的一半+一个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毫米的距离,太少,4MM好点。

嗯 谢谢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半是螺母直径的一半+一个毫米

这样啊 好的 采纳了

网友:
大于等于1.5倍的螺纹大经

网友:
2毫米太小了,应该得大于铆钉半径再加几毫米吧

网友:
连接件空间设计有规定,但规定只能限于理论上和作参考之用。具体可以根据所在公司的通用技术条件(包括连接强度规定)和实际应用空间来确定就是。
也就是说只要连接强度可以其它设计者自己定就是了。

网友:
两倍板厚+螺母柱半径

网友:
这是最小距边距离

网友:
另外,还要参考你们公司进行压铆工具的情况而定

网友D:
以前干过航空铆接。
边距,是指孔中心距零件边缘。铆钉孔中心至零件边缘,最少1.5d。d铆钉直径。一般取2d-2.5d;螺接时,最小1.5d。
还有间距,指铆钉之间的距离,最少3d,一般4d。
折弯处铆接,距翻边需要大于铆枪枪口半径,便于下枪。

以前基本没有用过压铆螺母,不过基本就是这样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干过航空铆接。
边距,是指孔中心距零件边缘。铆钉孔中心至零件边缘,最少1.5d。d铆钉直径。一般取2d- ...

非常感谢

网友E:
多到车间去看看,一个是压铆螺母的外径,还有一个是压铆模具的限制。压铆模具不干涩折边为宜。如果结构限制可以压铆改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到车间去看看,一个是压铆螺母的外径,还有一个是压铆模具的限制。压铆模具不干涩折边为宜。如果结构限制 ...

抽牙,或加厚板直接攻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