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车辆最小制动距离的求法

楼主(2016-12-30):
小弟做井下工程车辆,想问一下各位应如何计算车辆的最短制动距离,还有,像这种井下工况,车辆的滑动摩擦系数与滚动摩擦系数在计算的时候一般选多少

网友A:
你是轨道车辆吧,那与路面行走车辆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
轨道车辆制动距离的确有一套自己的算法,一般也不会就用动,静摩擦系数这么简单,
一般都会考虑,粘着系数,上下坡,风阻等,最关键还要看用什么制动系统。

网友:
无论静摩擦还是动摩擦,取0.15试算。
原理:mg(dh) = f(x)*s.
式中,dh为可控高度,f(x)摩擦力是dh范围内的曲率变化函数。s为你要的可控范围内的距离。

网友: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ea42aca64b8cd7790f46771fa66f19d0 (密码:oW57)

网友B:
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轨道车辆吧,那与路面行走车辆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

无轨胶轮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设备?

矿山用的无轨胶轮车

网友(点评):
什么公司啊,多少吨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