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3保存问题

楼主(2016-12-30):
最近总是遇到图做完了要保存,点击保存后关闭软件,可是关不上,也没有什么提示,任务管理器强制关闭后再打开图纸,是没保存前的样子,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我是插优盘的,可是优盘一直连接的,时不时还要打开优盘里面的文件,应该不会是优盘断开造成的

网友A:
SW里的系统文件被破坏了,所以我只好重卸载重装就好了.

网友:
建议修复一下SW软件!而且,后续保存文件时,建议优先保存在电脑的硬盘上,最后再复制到U盘中!祝你好运!

网友B:
优盘太不稳定了,万一不小心碰到,就各种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盘太不稳定了,万一不小心碰到,就各种恨了

确实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里的系统文件被破坏了,所以我只好重卸载重装就好了.

现在偶尔出现软件崩溃情况,我怀疑是显卡不行,最近打算换个工作站用用,游戏本还是差点意思

网友:
2013有必要升级软件了,
2012最后一个支持xp的版本,2014最后一个支持32位系统的版本

网友:
U盘不稳定导致的,应该是哪一下不小心碰到的,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U盘要插在机箱后面的插口上,前置的U口一般是通过条线与主板连接的,跟后置U口比,明显在电压电流的稳定性上要差个档次。
PS:长时间工作要把主板的USB休眠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