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少见的同步轮带动上下运动的紧凑机构

楼主(2016-12-30):
前段时间看到有个设计,原理挺简单,不过一般人很少这样用,现在发个原理图出来众位看官评评
只用了一个同步轮,张紧轮上面少画了一个

网友:
是不是少画了一个涨紧轮?

网友(点评):
是的,随手画的,没画上去

网友:
怎么就少用了?

网友(点评):
可能是我见得少,这种上下运动场合,我一般是皮带是整圈的。 如果只用一半皮带,那就是两头固定,电机动,然而这里电机是不动的。

网友:
上面不涨紧不会松么

网友(点评):
少画了个

网友A:
注塑机机械手,上下轴  用的多

网友(点评):
能贴个图吗

网友(点评):
你应该说的是电机运动的那种吧,我这图电机是固定的

网友:
本人已经应用过

网友(点评):
能贴个图吗看看

网友:
同步带 替代齿条设计,路子够野 够大胆的,

网友(点评):
谈不上大胆,如LS所说,在特定行业还廷常见的

网友B:
很多移动有类似的结构,特点成本低,安装方便。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图跟我示意的不一样,你图上电机在动,我的图上电机是固定的

网友(点评):
电机随动的也做过

网友(点评):
电机随动的是常见的,@zywizard

网友:
皮带要涨的很紧,还要防松。

网友C:
齿轮齿条是不是会好点;
用皮带,位置精度是不是不好控制

网友(点评):
应该是更加紧凑,用齿条的话,你还要导轨的

网友(点评):
位置精度有滑轨,同步带精度还可以

网友:
这种能移动速度应该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塑机机械手,上下轴  用的多

气缸式的注塑机机械手上有这种,伺服式的则比较少用!

网友:
这种在土龙刨 用平皮带也有,就是负载、速度不可高。

网友(点评):
确实是轻载,速度一般

网友:
这个机构做出来可以动吗?寿命怎么样?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动,在厂线上用了好几年

网友:
电机正反转,两端加检测换向?

网友(点评):
怎样换向看你的电气怎么控制的,还有看你电机类型

网友:
FESTO有这个结构的电缸
另外在http://www.bell-everman.com/ 网站上可以下模型和视频

网友(点评):
这个电机是运动的吧,我的图上电机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塑机机械手,上下轴  用的多

我们以前用的注胶机机械手,但轴的,同步带固定,电机移动

网友:
另辟蹊径,又经时间考验可行,但主要还是要看使用条件与要求

网友:
看完之后方才明白,自己距离真正的设计师所欠缺的还有多少,受教了,谢

网友:
轻载低速问题不大

网友:
特定条件下的设计方案,肯定不如齿轮齿条应用范围广。

网友:
挺有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齿轮齿条是不是会好点;
用皮带,位置精度是不是不好控制

米思米案例库里有类似的

网友(点评):
我的图里电机是不动的

网友:
这个结构应用很多

网友(点评):
能贴个图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米思米案例库里有类似的

齿轮齿条,同步齿形带使用场合不同,但有重合的地方。
对于大负载、高精度定位、长距离,用齿轮齿条要多一点。如机床托板箱的移动。缺点是就是,不能自锁,需要有锁定。

齿形带更多用于相对负载小,中短距离,低噪音。如打印机设备。长距离需要张紧,位置精度差。

另外类似应用的还有,螺母丝杠。

网友:
上次在展会上 见过这样的机构,是水平运动的

网友(点评):
有图片吗,电机是固定的,只是滑轨和皮带动

网友(2018-01-07):
求助一种机械结构

我想问一下楼主这个结构能承受大概多少的重量呢?如果这个结构的话是不是重量全压在那个带上了呢?

网友(点评):
负重看皮带选型,是的,重量压在带上,所以一般这种用法都是轻载

网友:
看着挺怪,这种结构最好不要用吧!

网友(点评):
哈哈,设计是意大利工程师原创的,用了很多年了,挺好

网友(2019-01-01):
引用 网友B:
很多移动有类似的结构,特点成本低,安装方便。

第一张图不是固定的电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