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式如何推导出来的?

楼主(2016-12-30):
皮带传动。电机扭矩M0、负载扭矩M,电机轴上带轮直径D、负载端上带轮直径d:
M/M0=η*d/D。

网友:
公式哪里来的?

网友:
这东西楼主从哪里看来的?楼主回去再好好看看吧!

网友:
如下图,MO为电机扭矩,D为电机轴直径,它们之间有如下的公式,负载端也如此。

网友A:
根据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负载作用在电机半径R0上的力F0和作用在大带轮的半径R1上的力F1是相等的。
   F0=F1
电机扭矩   M0=F0*R0
负载扭矩    M=F1*R1
M0/M=(F1*R1)/(F1*R0)     式中代入F0=F1后得
M/M0=(F1*R1)/(F1*R0) =R1/R0   上下半径同时乘以2就变成了直径,再乘以效率系数 就出了你那公式。
M/M0=η*d/D

楼主:
高手好多!原来是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负载作用在电机半径R0上的力F0和作用在大带轮的半径R1上的力F1是相等的。
   F ...

你好,照公式推算,用于减速的话,电机所需的扭矩比负载的扭矩要小

网友:
高手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