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帮忙看看这个断轴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2-30):
该轴是船用齿轮箱零件,为一传动轴,齿轮箱存在稍微超配使用,该轴是在倒车的时候发现,挂不上倒挡。看断口是扭断的,不知道是不是客户没降转速挂倒挡引起的断轴事故。        请各位专家不吝赐教

网友:
看这断口真是到了轴的极限了,直接过载拧断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直接搓断了

网友:
严重外力损伤

网友:
楼主自己分析的也有道理,如果要是怀疑轴的机械性能是否达标的话,那就只能去找个实验室什么的检测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沟通发现客户存在超配使用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沟通发现客户存在超配使用的现象

我想请教一下什么叫超配使用?

网友(2018-07-25):
超载?这个应该很正常啊,很多现场都会过载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