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T不锈钢板 激光落料后变形严重

楼主(2016-12-30):
怎么防止不锈钢板激光落料产生的变形?是否与板材有关?

网友:
这个主要是板太薄造成的。考虑一下别的工艺。

网友:
激光切割一定会有变形

网友:
除非用上工装配套

网友:
应当和板材本身和下料的工艺都有关。

网友A:
公司内基本就是1.5和2个的不锈钢激光落料,激光落料可以说是变形比较小的,基本看不出来,如果变形很严重,那么就是板材本身不平,内应力大。

网友(点评):
对于薄的钢板严重变形的情况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司内基本就是1.5和2个的不锈钢激光落料,激光落料可以说是变形比较小的,基本看不出来,如果变形很严重, ...

赞同层主的分析,我也认为激光切割变形是很小的,至少肉眼很难发现,楼主说的变形应该和板材的平整度,或者厚度有关系的

网友:
主要和落料的形状有关系,一般落料后再校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内基本就是1.5和2个的不锈钢激光落料,激光落料可以说是变形比较小的,基本看不出来,如果变形很严重, ...

现在,暂时换一批好一点的板材,试一下。我也觉得是板材本身问题。

楼主:
因为公司是做钣金加工的(主要是加工中心),落料设备是激光。因板材形状厚度多变,使用转塔式数控冲床没有什么效率,剪板机直接就不行。不锈钢板落料后变形严重,导致长边都不是直线,造成折弯和焊接都无法保证外形尺寸,更不用说大面积的板的平面度了。很是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公司是做钣金加工的(主要是加工中心),落料设备是激光。因板材形状厚度多变,使用转塔式数控冲床没有 ...

主要是不锈钢板开平问题,找好的开平厂家来开平,激光落料如果变形严重的话,在切割图形中加入微链接,不要切下来,尤其是条型料。

网友(2017-03-03):
不锈钢板激光切割我做过0.5厚的 依旧很平整 你这应该是板材就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