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隔套式活塞密封方式的油缸

楼主(2016-12-30):
       如图,这是一款隔套式活塞密封方式的油缸,已经在工程机械等有径向冲击载荷的设备中得到应用。中间活塞上有3-5个隔套(图中3个)和1-3个密封圈(图中1个O型圈)。优点有如下三个      1,通过前后二个隔套将活塞与油缸内壁隔开,一方面保护活塞受径向载荷时不撞缸;
      2,中间那里有个隔套使密封圈与油缸体隔离,从而起到保护密封圈不会磨损;
      第3个优点,大家思考一下,紫色的圈是做什么用的?
     最后,祝新年快乐!

网友:
紫色圈小孔可以增加油液流动阻尼,活塞运动时不会运动过快。

网友(点评):
是的,这款并且是中间大也和盘面小孔相结合,这样可以避免层流中的噪音。

网友(点评):
这么大的孔也能阻尼??

网友(点评):
原理图,孔有意放大些,便于看得清楚。

网友(点评):
刚才没注意,弄了半天,还是你这个捣蛋鬼噢。从2016年到2017年,有完没完?

网友:
提高了油缸动作的稳定性

网友:
我是搞装配的菜鸡,没有液压实战经验...
下面是我对这个图的疑问...
普通油缸的导向带+密封,导向带支撑活塞,密封隔开杆无杆两腔...
你这个没了密封作用吧,把人家的导向带位置换成了你的“隔套”...
这个缸的内泄是不是哗哗的...?

另外,动画做的不错...

网友(点评):
隔套选用PA、POM、PTFE这类本身就可以作密封的材料就行。

网友(点评):
动画的做的不错,以后做做动画就好了,别的闭嘴好不...

网友(点评):
有道是:一个中国人是龙,三个中国人是虫。原来真还有啊。

网友(点评):
说的对,要么讲清楚,要么就做动画吧...你这个没说服力的... 而且你别的帖子真的不靠谱的太多了...

网友(点评):
先回家叫你爸给你洗个脚再来吧

网友(点评):
“这个缸的内泄是不是哗哗的...?”为此事,我已经化了点时间找了些资料,再次回答你,资料与我完全一致!另外,不知要你爸给你洗过脚没有?

网友(点评):
找了点资料...无语啊...不要避实就虚... 另外,面壁你过来,你爸爸我苏州装配工给你洗脚... 另外的另外,老子当年就该把你射到墙上...

网友(点评):
我总觉得大过年的,保持平和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点评):
我爸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升九天的事劝你还是就别去的好吧。

网友:
槽都不开,你的套子会掉落的

这不是导向条么?

网友(点评):
是的,这只是原理图,结构上的事还多着呢。光隔套的轴向定位就会有好多方法,当然也包括开槽。另外你看的人都没看出右边活塞杆还没有密封呢。

网友(点评):
左边活塞杆

网友:
诶看起来是好像那个动画图纸有点问题啊

网友:
既然贴子发出来了,大家又有疑问,何不给大家讲解清楚呢,让大家也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隔套选用PA、POM、PTFE这类本身就可以作密封的材料就行。”有过这样明确的回答,怎么没讲清楚?

网友:
中间 你那个隔套 O型圈   和斯特封不一个原理么,两组串联 泄漏量基本为零,前后两个加减磨带,可以用非金属 也可以用铜基镶上去,隔套,感觉这个叫法可能有点乍一听不是那会事,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毛病么,面壁大师多多指教,一个一点经验的初学者

网友(点评):
原理上应该是这样的,前后两个隔套,用铜基镶上去不便于现场维护更换。叫法用的地方、角度、习惯不一是有不同,隔套通俗易懂罢了。

网友:
应该是缓冲用的。

网友(点评):
你懂油缸吗

网友(点评):
我略懂,正因为不懂,所以才来学习的,我觉得无论正确与否,能够引起讨论的就是好贴。正因为术业有专攻,所以大家需要在论坛上互相学习。

网友:
非常外行的设计,逐一评价:
一、活塞撞缸主要是说前后行程末端不能及时减速,撞击缸盖,径向冲击很少,即使有,大部分是活塞杆变形和导向套损坏,算一下力臂就知道,导向套的力比活塞和缸壁的接触力大多了,所谓活塞径向撞缸属于无稽之谈,再者现代液压缸都有非金属导向环,可以起到一定缓冲作用,即使有冲击也能吸收掉。最后多说一句,径向有大冲击一定属于结构错误设计或意外事故,结构上有冲击必须铰结,液压缸作二力杆使用。
二、貌似格莱圈,可惜面皮厚不懂密封原理,受力就决定了该结构不行,“隔套选用PA、POM、PTFE这类本身就可以作密封的材料就行”这句话又是胡说八道,这几种材料不做处理哪种也不能单拿来作密封。在液压油的润滑下,密封的磨损根本不是主要问题,磨损主要是油里进杂质,关键是要维护好系统,而不是加个耐磨的东东。
三、一点机械常识也没有,紫圈如何固定,层流噪音?你知道流体噪音主要来在哪吗?不知道从哪看了个缓冲环瞎设计,人家油口是开在缸底的,你懂不懂。

综上,面皮厚毫无液压基础,又好胡说八道,实乃大白痴一头。不懂不怕,慢慢学,胡说八道就是混蛋了。

网友(点评):
弄了二年,写出了这么东东,我真还没有兴致说了。年年有没有工程机械的同学们给你说说吧。

网友(点评):
至于说事中说人的那些话你还是打包回去吧,社区三原则你也是有眼睛的,常言道说人者自说吧。

网友(点评):
连个油都画不好还JJYY,真是没皮没脸

网友:
恐怕上营屯随便出来个农民都比楼猪懂油缸,什么个玩意画的,不知长进,不要脸的面B

网友(点评):
工程机械的同学们也不同你说,自己好好想想吧

网友(点评):
你懂工程机械吗,不要脸的面B

网友(点评):
求面壁大神的液压隔套 http://www.cmiw.cn/thread-477076-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还有这个,你看看改了吧,别等到孩子辈再进来还是老样子吧。

网友:
不要脸的面B,你见过工程机械油缸吗?还是那句话,有种发图,跟你的狗屎结构比比。

网友(点评):
面壁大神的液压隔套 http://www.cmiw.cn/thread-477076-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还有这个,你看看改了吧,别等到孩子辈再进来还是老样子吧。

网友(点评):
面B,你只会重复发吗?

网友(点评):
这种原理图你这么个老前辈还看不懂?

网友(点评):
只有根本不懂的外行才这么画

网友:
爷设计工程油缸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哪凉快呢,工程缸正是爷最熟悉的,白痴面B没想到吧,就你画的破玩意评价只有一个————傻B画的

网友(点评):
别爷啊爸的,我看社区这么都工程技术人员中,就你这个情况,能当你爷啊爸的到是一大把。

网友(点评):
别不要脸了,一个温州人控制的论坛,高手们都走差不多了,就凭你们几个傻B也配和我叫阵,臭不要脸的面B

网友(点评):
还你看,你什么个破水平,要脸吗?面B你有资格评价别人吗?

网友:
中间的不叫隔套,密封件样本是格莱圈加2个支撑环,现在纳污环已经取消了,很常用的一种活塞密封结构,活塞支撑环采用酚醛夹布

网友(点评):
是的,我后来查了资料,书本上叫格莱圈,还是一个发明人的名字,不过叫隔套机械人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