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深孔攻丝循环”和“攻丝循环”的意思有差异吗?

楼主(2016-12-31):
“5213:深孔攻丝循环的返回量或空程量”中的"深孔攻丝循环"和“G84:攻丝循环”中的“攻丝循环”的意思有差异吗?

网友A:
你的深孔攻丝循环是分几次攻到底,攻丝循环是一次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深孔攻丝循环是分几次攻到底,攻丝循环是一次到底。。

就是同一个攻丝语句,带个Q就是“深孔攻丝循环”,不带Q就是“攻丝循环”,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同一个攻丝语句,带个Q就是“深孔攻丝循环”,不带Q就是“攻丝循环”,是这样吗?

没用过深孔攻丝循环,如果根据钻深孔循环来看的话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同一个攻丝语句,带个Q就是“深孔攻丝循环”,不带Q就是“攻丝循环”,是这样吗?

你是自己做加工还是在学习?深空攻丝记得用刚性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自己做加工还是在学习?深空攻丝记得用刚性攻丝

“深空攻丝记得用刚性攻丝”,我一直都用刚性攻丝M29,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不宜用刚性攻丝,大侠遇到过不宜用刚性攻丝的情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深空攻丝记得用刚性攻丝”,我一直都用刚性攻丝M29,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不宜用刚性攻丝,大侠遇到过不 ...

刚性攻丝理论上容易断丝攻。。我一直用柔性攻丝器

网友(点评):
M29+柔性攻丝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性攻丝理论上容易断丝攻。。我一直用柔性攻丝器

M29本身就是刚性攻丝
当深度超过孔径的3倍,才用深孔攻丝。

网友:
用过深孔钻孔的,一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