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235热处理的谣言?

楼主(2016-12-31):
最近在网上看到:“采用Q235钢做冲头材料,经淬火后不回火直接使用,硬度为36~40HRC,解决了冲头在使用中碎裂的现象。”
也不知道对不对?Q235不是低碳钢,一般淬火没多大效果嘛?

网友A:
Q235是普通的碳素结构钢,只保证力学性能达到了,化学成分没保证,所以没办法做热处理。

网友B:
要淬火的冲头材料较差的也是工具钢,好一点基本上是合金钢。至于Q235淬火那更离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35是普通的碳素结构钢,只保证力学性能达到了,化学成分没保证,所以没办法做热处理。

我记得含碳量过低,淬火的效果就不明显,Q235的碳含量就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淬火的冲头材料较差的也是工具钢,好一点基本上是合金钢。至于Q235淬火那更离谱了。

做冲头要求韧性好,Q235含碳量低,韧性应该不错吧,再淬火表面硬度可以保证。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2017-02-23):
没见过Q235淬火的,应该是表面渗碳吧

网友C(2017-05-18):
235一般渗碳把,没见过热处理的

网友(2017-06-20):
引用 网友C:
235一般渗碳把,没见过热处理的

渗碳也是热处理的一种。

网友:
      Q235之所以不能淬火,因为低碳碳素结构钢没有淬火的说法,淬火主要是为了得到马氏体或下贝氏体。即便低碳碳素结构钢水冷也只是得到珠光体,只能称为正火。

网友(2017-08-11):
引用 楼主:
做冲头要求韧性好,Q235含碳量低,韧性应该不错吧,再淬火表面硬度可以保证。有没有这种可能?

Q235淬火,你到热处理厂去问问,只有两种可能:1、当你傻子,轰你走;2、当你冤大头,骗你加工费。

网友:
这么多人都不懂材料和热处理,太可怕了。

网友:
有种说法叫 A3钢淬不上火

网友(2017-09-11):
q235 可以做表面渗氮处理,增强表面硬度,大约hv400,0.3.

网友(2018-01-26):
含碳量合适,只要温度、冷速足够,淬火可以得到低碳马氏体,硬度会上去,是否能淬硬,做做试验就知道了。理论联系实际最重要!

网友:
淬火--延生的效果
水韧处理   固溶处理   钝化处理

Q235A在理论上是可以淬火得到马氏体的。但是由于马氏体碳过饱和度很低,淬火后的硬度很低,只有170HBS左右。而这种钢的供应状态硬度大概就有144HBS左右。
Q235A淬火处理---均匀化,略能提高点硬度、耐腐性,但意义不大,又要花钱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看百度上的介绍而产生的疑惑

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了区别
平常常用的Q235是普通碳素结构钢, 不热处理的 Mn0.30~0.65
Q235模具钢  Mn:≤1.4%   淬火温度为950℃,盐浴炉加热,10%NaCl盐水冷却淬火。
二者区别含锰量
锰钢可以淬火的

网友:
百度下Q235淬火,会看到
“采用Q235钢做冲头材料,经淬火后不回火直接使用,硬度为36~40HRC,解决了冲头在使用中碎裂的现象。”

绝大部分人都会说Q235是淬不上火的,
包括我自己也会这样说

我首先想到有些材料是不能淬火的
但还是在用淬火套路在处理
比如说  水韧处理   固溶处理   钝化处理
为什么有人还会问Q235淬火的问题
无非是Q235材料价格便宜
行业里有Q235可以淬火的传说
我就仔细看了短文
发现了端倪
Q235有二种类型
1>普通碳素结构钢
2>模具钢
再看材料成分
Q235A、B、C的差别是锰含量
Q235A碳素钢, Mn:0.30~0.65
Q235模具钢    Mn:≤1.4%
锰含量是能提高淬火硬度的
所以Q235模具钢能淬火的, 这是特例

常见常用的Q235是普通碳素结构钢
所以大家会产生Q235是不能热处理的错觉
此Q235碳素钢非彼Q235模具钢

网友:
Q235能淬火,说了这么有板有眼
淬火温度为950℃,盐浴炉加热,10%NaCl盐水冷却淬火。
“采用Q235钢做冲头材料,经淬火后不回火直接使用,硬度为36~40HRC,解决了冲头在使用中碎裂的现象。”

所以要认真分折、对待
总有它的道理的

网友(2018-04-03):
我试验过Q235淬火,跟没淬火之前硬度差别很小

网友:
Q235模具钢-----可以淬火的

Q235碳素结构钢----淬火没意义

网友:
Q235是很差的材料,淬火完全是浪费。

网友:
多问一句,Q235碳素钢不能淬火,那Q345能淬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