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通透地解释下G84语句中R值和Z值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2-31):
      一直没弄懂FANUC系统G84指令中R值和Z值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直以为一个是攻丝开始时的Z坐标,一个是攻丝结束时(正反转变化时)的Z坐标。

      直到有一次在改R值后发现工件上的螺纹深度变了,隐约感觉R值不仅影响攻丝开始时的Z坐标,好像还影响攻丝结束时(正反转变化时)的Z坐标,于是翻说明书,在G84指令介绍时看到这样的Z值解释——“Z_:从R点到孔底的距离”。
      “从R点到孔底的距离”,结合说明书的附图,以为Z值就是攻丝循环中攻丝进给段的长度,于是以为“Z值就是攻丝深度”,这也解释了改变R值后零件螺纹深度变化现象,起点变了——R值变了,深度没变——Z值没变,于是攻丝终点变了——零件螺纹深度变了。
      直到有一天看到一攻丝语句,其Z值为167.7,但是工件上螺纹深度只有10毫米多一点,显然“Z值就是攻丝深度”在这里解释不通。
      于是,我更加迷糊了…………
      于是,在此求助,哪位高手能通透地解释下G84语句中R值和Z值到底是什么意思?顺便帮我回答下以下两个小问题。

    1.在攻丝语句“N140 G84 G90 R183.5 Z167.7 P100 F1.0 K0”中,攻丝开始时的Z坐标是多少?
攻丝结束时(正反转变化时)的Z坐标是多少?

      如果R值由183.5改成193.5,即:
    2.在攻丝语句“N140 G84 G90 R193.5 Z167.7 P100 F1.0 K0”中,攻丝开始时的Z坐标是多少?攻丝结束时(正反转变化时)的Z坐标是多少?

网友:
顶起来,我也求解

网友:
试试其他固定循环  我是搞机加工的 在我看来前面理解是没有问题的 我这边R点很少改 这种情况似乎是没遇见
我推测是因为刚性攻牙这个循环有点特殊的缘故

网友A:
卧槽,大哥,你们的z值零点不在工件表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大哥,你们的z值零点不在工件表面吗?

轴类零件,Z向零点在工件中心,螺纹在零件的端面上,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类零件,Z向零点在工件中心,螺纹在零件的端面上,故……

额,应该有原点偏移功能的,如果说螺纹开始的坐标没错的话,r值是不会影响深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类零件,Z向零点在工件中心,螺纹在零件的端面上,故……

Z值就是攻丝深度这句话是没错的,但是z的零点要在孔的端面,如果按你说的z是r值到丝底部的距离,我猜你用的是g91

网友:
是不是不同机床的系统

网友B:
你应该没搞懂,g90和g9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没搞懂,g90和g91

G91模式下G84语句中的Z值是相对R点的?

网友(2017-03-16):
R是刀具到加工平面的距离Z是加工深度

网友:
R表示刀具攻牙前的定位点到攻牙起始点的距离

网友:
Haas的Z值明确说法是绝对值,并没有与R值挂上钩。不知楼主提到的Z值与R值有联系的说法是出自哪一家供应商?

网友(2017-06-24):
这个分绝对坐标编程 和相对坐标编程   绝对坐标Z值就是丝深,,R点为开始攻丝的位置。 相对就是你说的那样,一般不用相对  记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