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镀镍等零件,修锉后如何进行钢铁的防锈处理?

楼主(2016-12-31):
如题。

网友:
喷个镀铬漆

网友:
我们厂里遇到这样的情况,自用的一般补防水防锈漆,出售的再额外加一层镀铬漆

网友:
光防锈上蜡也行

网友:
小地方,或者组装后会被覆盖的地方修了,油漆笔最简单实惠.
外观显眼的地方,且比较大,建议还是再去镀一遍.像我现在把外观和功能放在同一重要高度....

网友:
面积不大就是用防锈漆涂一层,或者手喷漆就行

网友:
搓完最多防锈漆涂一遍。

网友:
我们镀铬后,锈斑一段时间又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