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装配好的轴承轴向间隙怎么测量?

楼主(2016-12-31):
齿轮箱轴承轴向间隙怎么测量?

网友:
测量谁跟谁的间隙?

网友:
滚动轴承还是滑动轴承

网友:
塞尺要是能放到里面的话,可以使用塞尺

网友:
首先看楼主用的轴承布置方案,然后再看测什么轴承的轴向游隙,齿轮箱一般都是圆锥,调心滚子和圆柱滚子(圆柱滚子一般做自由端不用测轴向 游隙),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要测者前两类里面的哪一类?

网友:
作参考用吧

楼主:
我是楼主,是测量尺寸链下应该留给防止轴承温升后卡死尺寸链轴向应该留的间隙,大约0.2到0.3mm这个间隙怎么测量呢?两端定位是轴承端盖,

网友:
铅压法测量!  就是在端盖和轴承外圈之间垫上铅皮(丝) 再将端盖上紧后,然后拆下来量铅皮的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楼主,是测量尺寸链下应该留给防止轴承温升后卡死尺寸链轴向应该留的间隙,大约0.2到0.3mm这个间隙怎么 ...

原话修改下:
轴承在减速箱上装好后,一端装上轴承盖压死,另一端可测量轴承端面到减速箱端面(安装轴承压盖)的距离,比如说是10.5毫米,要留轴窜0.3毫米,之后把轴承压盖的压台高度做成10.2毫米就可以了,再装上轴承压盖,就可以保证轴承上的轴有0.3毫米的游动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杆和轴承在减速箱上装好后,一端装上轴承盖压死,另一端可测量轴承端面到减速箱端面(安装轴承压盖)的 ...

厉害了,我的哥,谢谢回答!你说的用力顶轴端是用铜棒敲还有用手用力顶?感觉铜棒敲的话会有冲击影响表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了,我的哥,谢谢回答!你说的用力顶轴端是用铜棒敲还有用手用力顶?感觉铜棒敲的话会有冲击影响表头 ...

原话修改后看第10楼

网友:
楼主说的减速箱是蜗轮蜗杆减速箱还是一般的直齿减速箱?

网友:
很好的资料 刚好最近在设计齿轮组相关的东西  谢谢

网友(2023-10-10):
测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