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motion分析时,在某个阶段可否把一个零件压缩?该如何做?

楼主(2016-12-31):
如题。

网友A:
在装配树直接就把零件压缩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装配树直接就把零件压缩即可

我在仿真的某个时间段里(譬如3-6秒)需要这个零件,而在后续时间段(譬如10-13秒)又不需要这个零件l参与仿真。如果在设计树里压缩的话,那零件在整个仿真时间段里就全被压缩了。如此的话,达不到我仿真的要求。

网友B:
楼主,基本的键码操作啊          不会的话,随便找个视频看看,隐藏实体,切换配合,改变外观都可以的

网友C:
首先在motion界面左侧的树中压缩该零件,在零件对应3秒、6秒的位置创建键码,将当前时间线选中在3秒位置,为该零件解除压缩并替换键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基本的键码操作啊          不会的话,随便找个视频看看,隐藏实体,切换配合,改变外观都可以的

学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在motion界面左侧的树中压缩该零件,在零件对应3秒、6秒的位置创建键码,将当前时间线选中在3秒位置, ...

谢谢赐教!完成了!

网友(点评):
客气,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赐教!完成了!

我只是按照您说的一步步的操作,可是由于本人水平实在有限,所以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请问,您所说的替换键码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该怎么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