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液压机,十多年了,第一次把钢板整断了!

楼主(2016-12-31):
厚度100的钢板直接断开了,液压机是1200吨的,材料是42CrMo,一块板16万元,实在是赔不起啊!这台压机机械矫正的钢板少说2000块有了,还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之前的都是Q345之类的。
现在要把这块板修复,5200*2400*100的钢板,应该用什么方式重新修复?还请大神支招!急急急!

楼主:
最新的进展,现在光谱打下来根本没有铬,镍材质报告0.12%,实际检测下来0.421%;鉬材质报告0.17%,实际检测0.415%,差距都很大。该厂还是全国500强企业
现在接下来做第三方检测工作,做出来还是不行就打官司了,我想问下大家,我做检测的话检测铬和鉬就够了吧?应该没什么别的了哇!各位有这方面打官司的经历吗?
社区管理员这篇文章就不要发到微信公众号了哈!万一错怪别人就不好意思了,虽然感觉很有可能是钢厂的问题。

楼主:
材质报告

网友:
这肯定是钢板的问题,这是材质不过关没退火啊。

网友:
这么大的压力,作用力要通过支撑点的啊,~

网友:
焊接能否可行?查查相关资料,深入了解一下,但是也有点太厚了,比造船厂的钢板厚多了,同情楼主,建议楼主也查查钢板的材质符合标准不

网友:
不知楼主以前有没有校正过这么大的板,如果有那说明玩这么大的东西已经具备一定经验。应该不容易出现这种状况,刚刚也从百度查了下42CrMo钢属于超高强度钢,具有高强度和韧性,淬透性也较好,无明显的回火脆性,调质处理后有较高的疲劳极限和抗多次冲击能力,低温冲击韧性良好。该钢适宜制造要求一定强度和韧性的大、中型塑料模具。说明这种材料不会轻易给弄裂了,但是看楼主上传的图片像是未校正那边有什么东西支撑起了翘曲部位,而这边压力机校正的力直接给压裂了,不知道未校正那边的翘曲变形量有多大,是否由于变形量太大,板又厚需分多次校正才行。楼主可以先取点材料找专业点的地方分析下这原材料是否存在问题,然后看看货主这块刚板的用途再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解决办法,这么大这么厚的东西,就算焊接你也很能保证焊透,焊后的东西不一定能达到原材料的力学性能要求。而且在不了解用途的情况下,贸然焊接日后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怎么办。以上建议仅供楼主参考。楼主也别太担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祝楼主早日顺利找到问题原因,解决此事。

网友:
钢板底部是悬空的?

网友:
个人认为你先找齐这块板的材料参数和出场检验报告,然后在看当时现场接触这块板的点有几处?然后在看断裂处在这块板的什么位置?接着当时液压机下压时用了多大压力?下压行程大概有多少?您把这几个因素都合计合计看看然后再找问题,我想应该能找到问题根源预防下次犯错?
然后针对这块板看以后用途,如果必须整块使用,那建议楼主看看能不能零切做其他零件毛胚使用以减小最小损失!
一家之言不知对否~

网友:
说不定板内材质有问题,做个X光

网友:
持续关注。先自查操作流程和参数,确认无误后再找别人的问题。

网友:
啪的一声钢板响,祝新年行大运哈

网友:
有没有想过可能是钢板的问题,之前有个钢结构的师兄说他们订购的板子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还是批量性的

楼主:
各位大侠新年好,明天第三方化验

网友:
材质验证证明是明智的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新年好,明天第三方化验

希望楼主此事能顺利解决,也希望楼主能持续回帖,我们也想知道到底什么原因能造成这么大这么厚的钢板这样开裂。

网友:
如果没有淬火的话,100%是材料问题

网友:
先确认一下自身操作规程有没有问题,再去检测一下材料本身的力学性能以及物理性能达不在标。。再跟客户协商吧。

网友:
断口这么整齐,怀疑在调制处理过程中已有裂缝,可在其他部位做下磁粉探伤。关注中,应该今天能出结果吧。

网友:
不急,慢慢想解决方案

网友:
如果自身是熟练工,操作工艺没有问题,就应该是材料的问题。我认为材料本身的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持续关注中。。。。 100厚的断了  很吃惊。

网友:
我是来看贴的,这么修复,焊完热处理肯定不行吧

网友:
受力过大也可能断掉,本人专业整形。

网友:
期待检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