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选择怎样的升降机构

楼主(2016-12-31):
选择怎样的升降机构?电动升降,升降速度0.5m/min,提升重物约200Kg,最初想参照摇臂钻的升降结构?

网友:
方法很多,丝杠、齿轮齿条、钢丝绳。。。或直接用气缸油缸

网友:
电机可以直接倒立在顶上,省点事。

网友:
有一定载荷和精度要求选用矩形、T型这类丝杆

楼主:
采用丝杆,丝杆放在柱形导轨里边还是外边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用丝杆,丝杆放在柱形导轨里边还是外边合适

用图示结构比较合适,建议安装在外部,这样对安装调试和后期维护都比较方便,至于丝杆类型可根据实际工作要求选择

网友:
用图中的结构,用具有自锁功能的螺纹丝杆就可以。比如用可以自锁的T型螺纹丝杠丝杆配蜗轮蜗杆减速机。

网友A:
同步带,带钢丝的,能够顶住200kg长期使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带钢丝的,能够顶住200kg长期使用么?

选择模数比较大点的,即可

网友(点评):
今天没分了!

网友:
往复丝扛

网友(2017-02-02):
丝杠丝杆配蜗轮蜗杆减速机

网友(2023-10-10):
涡轮蜗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