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怎么把常用的零件收藏起来

楼主(2016-12-31):
          inventor 怎么把常用的零件收藏起来,比如说常用的气缸电机之类的,可以随时调用,咋没看到这功能。

网友A:
不同项目里会经常用到的一些外购件,我的习惯是:(不许笑那些不标准的名称

1)

新建一个项目,如上图中的00_Standardparts.ipj 。

在该项目文件夹内创建各分类的文件夹。

2)

然后,在目前的正在设计的项目的选项里,有个叫“包含文件”(这个应该叫包含项目才对。。。),在这里把那个00_Standardparts.ipj 选进来。

然后,你设计时,直接关联在这个项目文件夹内的零件或部件的参数或模型,也不会报警。

而多个项目可同时包含这个项目,即,这个项目就是公用项目了。

要注意:这个公用项目内的模型,创建和修改时要慎重。不要只考虑眼前在设计的项目而草率地决定,尽量做到随时看随时都能一目了然。

因为,已关联到这公用项目内文件的其他项目也会跟着发生变化。

资源中心里添加新库的方法,看着就头大,从来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项目里会经常用到的一些外购件,我的习惯是:(不许笑那些不标准的名称)

谢谢大神的回答,这个方法确实可行,但是我注意到创建项目的选项里面有一个库选项,是否只要我在库选项里设定好标准件的文件夹就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呢

网友(点评):
你这么一说,我发现还真的没用过。应该说,还没看到那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项目里会经常用到的一些外购件,我的习惯是:(不许笑那些不标准的名称)

我刚才试了一下,确实是可以的,以后就这么办,还是很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点评):
不用客气。以后发现什么妙招,多拿出来共享共享就好。

网友B(2019-11-08):
引用 网友A:
不同项目里会经常用到的一些外购件,我的习惯是:(不许笑那些不标准的名称)

我用的2017版。添加了一个项目文件:

可是装配体里调用的时候,还会弹出警报啊!

非得把这个文件夹添加到搜索路径中去,才不报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2017版。添加了一个项目文件:

我记得2018开始才有这毛病的吧。。。

你下拉一下那个“工作空间”,看看包含文件的文件夹上面是不是有删除线。

有的话,就麻烦了。

也不对啊。你这两个项目的大文件夹怎么不在一起啊?????

网友A:
“工具”--“应用程序选项”--“文件”标签。

inventor溜达的文件夹范围,就是掐死在这些路径下的。

就是说,你的项目,也必须在“项目文件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2018开始才有这毛病的吧。。。

你下拉一下那个“工作空间”,看看包含文件的文件夹上面是不是有 ...

的确有个删除线。

删除线啥意思? 由于某些原因,这个文件夹被项目废了?

也不对啊。你这两个项目的大文件夹怎么不在一起啊?????

还有这个要求?必须在一起?

现在正研究添加库文件夹,似乎更容易一些。

补充内容 (2019-11-9 16:40):
看inventor的官方视频介绍,每个项目都有且仅有一个工作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具”--“应用程序选项”--“文件”标签。

inventor溜达的文件夹范围,就是掐死在这些路径下的。

我的是这样设置的:

该文件夹下是各项目文件的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应用程序选项”--“文件”标签。

inventor溜达的文件夹范围,就是掐死在这些路径下的。

我理解您的意思是:inventor下,所有的模型文件、工程图所在的“项目文件夹”必须存放在inventor指定的总项目文件夹下,成为它的各个子文件夹!!!

我的理解对吗?

但是,这么设置以后,“工作空间”包含的文件夹上面照样有删除线,装配体里引用时,它照样弹出警告:

经过试验,目前发现做成库文件夹,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见链结: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1006785&page=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的确有个删除线。

出来这个删除线,我也没招了,只剩有本办法了。

把老版本里正常的项目文件(ipj)复制过来,把原来的项目文件删掉,把复制过来的ipj文件名改成原来的。

跟研发队伍说了很长时间了,他们自己估计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捣鼓坏的。

两年了,没修改回来。

我现在用的是2020版,想给你都没法给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这样设置的:

留链接没用。这只是给你看的。

Inventor他自己干活儿,还是去找真是的家伙,而不是链接。

而且,你这么东一个西一个地放着,定期备份多麻烦啊?

我是一个星期左右把Inventor这个文件夹整个压缩成一个包,丢到百度云里搁着,很省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留链接没用。这只是给你看的。

Inventor他自己干活儿,还是去找真是的家伙,而不是链接。

链接是inventor自己弄的。

我用坚果云自动同步备份,所以没有手动备份的烦恼。
百度网盘只能算存储盘,没有同步功能。论使用的方便性,坚果云这类云同步盘甩百度网盘十条街。

坚果云还可以把办公室的电脑和家里电脑保持同步。周末在家突然要看办公电脑里的文档怎么办?打开家里电脑,坚果云自动就全同步过来了。

不过都放项目文件夹下也有好处,新建项目时省得找再去翻目录了。

一个星期弄个压缩包上传百度网盘,那旧的存档怎么办?定期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链接是inventor自己弄的。

我用坚果云自动同步备份,所以没有手动备份的烦恼。

现在新版本的Inventor,基础功能上毛病太多。

OldVersion,也没有老版本的好。

现在,大概两三个月就删除了。忘了的话,半年前的也能看见。

5TB的空间,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来这个删除线,我也没招了,只剩有本办法了。

把老版本里正常的项目文件(ipj)复制过来,把原来的 ...

又试验了几次。有删除线并没有关系,只要 工作组搜索路径里,有想要引用的文件夹就可以。

我之前应该是没有常用零件项目的子文件夹添加到常用零件项目的工作组搜索路径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