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nventor2016螺纹孔的问题

楼主(2017-01-01):
       刚接触inventor,安装了inventor2016版,在摸索练习的时候,发现孔工具中的螺纹孔没办法使用.要么说找不到表格文件(有office2007),要么直接报错。
      有哪位前辈告知解决办法没?另:win7系统下,哪一个版本比较好用,并且适合初学者?
      先谢谢了!

网友A:
把出错时的提示界面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出错时的提示界面截图看看

错误提示,如图。然后报错如果不报错,再次点击,左下角就有一段描述:正在打开螺纹表格,请等待...(后面完全没反应)

恳请老师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这个属于“崩溃”的现象,还不仅是报错。
我在2016中从未见过这个现象,我建议:重装软件,并确保是正式版,类似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崩溃”的现象,还不仅是报错。
我在2016中从未见过这个现象,我建议:重装软件,并确保是正式版 ...

谢谢老师回复
能否推荐一下,哪一个版本适合初学者学习使用?
是否只有Autodesk官网的资源相对正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
能否推荐一下,哪一个版本适合初学者学习使用?
是否只有Autodesk官网的资源相对正式?

版本和初学之间没有关系。软件当然是软件商提供的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和初学之间没有关系。软件当然是软件商提供的才对呀。

谢谢陈老师耐心解答,我去Autodesk申请个学生软件(学生版与正式版有什么区别没?)
陈老师最新版本的视频有没?我看过您的2011版的。

网友A:
学生版与正式版有什么区别没?【有。名字不同,许可有效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生版与正式版有什么区别没?【有。名字不同,许可有效期不同】

网友B:
这个是绘图软件吗怎么以前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绘图软件吗怎么以前没听说过

Inventor不是“绘图软件”,是个三维辅助设计软件。其实您自己去网上搜一下,结论比在这里问得到的更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