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以下攻丝语句中,攻丝开始和结束时的Z坐标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7-01-01):
请教,在以下攻丝语句中,攻丝进给开始时的Z坐标分别是多少?攻丝结束时(正反转变化时)的Z坐标分别是多少?

1.“N140 G84 G90 R183.5 Z167.7 P100 F1.0 K0”

2.“N140 G84 G90 R193.5 Z167.7 P100 F1.0 K0”

3.“N130 G00 G90 Z188.5
   N140 G84 G91 R5.0 Z-31.0 P100 F1.0 K0”

4.“N130 G00 G90 Z188.5
   N140 G84 G91 R15.0 Z-31.0 P100 F1.0 K0”

网友:
以1为例子,开始时坐标是183.5,结束时是167.5,假如孔口端面的坐标是175的话,那么丝深就是175-167.5,再减去你的丝攻的导向长度

网友:
3跟4是一样的,因为你用的是g91,所以开始的坐标值是当前位置后退15,结束坐标就是后退5后再向前进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