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机构---凸轮式间歇运动机构

楼主(2017-01-01):
现在很多分割机构的原理都和下面的原理是一样的,实际常用的就是机床刀库刀盘的选刀装置。

凸轮式间歇运动机构由主动凸轮、从动转盘和机架组成。主动凸轮的圆柱面上有一条两端开口、不闭合的曲线沟槽或凸脊,从动转盘端面上有均匀分布的圆柱销。当凸轮转动时,曲线沟槽或凸脊拨动从动盘上的圆柱销,使从动转盘做间歇运动。

网友A:
那么,怎么才能掌握各种精妙凸轮机构的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怎么才能掌握各种精妙凸轮机构的设计呢?

这个需要结合实际运行步骤经过严密的计算,

网友B:
现在机床的刀库使用的就是这种机构吗??

网友:
想学习一下啦!各位大侠请发表一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机床的刀库使用的就是这种机构吗??

很类似,层主有机会可以看看。

网友:
没注意到这个,有机会一定仔细看看

网友:
设计的挺巧妙,渲染也漂亮

网友(点评):
这结构实际用的很多。

网友C:
这个需要加工精度比较高吧,否则无法实现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加工精度比较高吧,否则无法实现动作。

加工精度确实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