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同轴度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01-01):
新年的第一天,先祝大家元旦快乐哈。
请教个问题吧,如图。请问D1对B基准的同轴度在配合上具体起什么作用,(我只知道个大概),如果不同轴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你知道的大概是什么

网友:
这是一个台阶孔,如果有个有同轴度的台阶轴要装入这个孔里,孔的同轴度不好,那么轴就有可能不会插入其中。

网友:
这个要看D1,D2是安装什么用的,一般同轴图的作用是保证同心,保证孔和轴的同心性能。同心性能好,则使用时间长。

网友:
这是一个装配件,和另一个阶梯轴组装,轴和孔有一定的精度要求,M是同轴度精度与孔轴的实际加工出的尺寸相关。

网友:
这是一个孔吧,如果有一个同样有同轴度要求的轴和它配合就会装不进去的

网友:
提问少了个配合件的情况。现顺着5楼那种情况,因为二孔都有标注公差的约束,就得对同轴有相应要求,否则二个件就会出现装配困难。如果二个件是有一定速度的相对运动件,那就更加要求同轴了。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
我个人认为同轴度是D1D2最远端到该 零件虚拟轴心的距离,因为该零件是柱体形状!尺寸必须对称不然和气象配的台阶轴,难加工难装配再转动是偏心并且振动比较大

网友:
唉,无聊的问题,

网友:
感觉一般情况下同轴一个是考虑加工装配,另一个是考虑使用寿命

网友:
这个是标注的示意,具体要看结构形式,及使用要求!

网友:
不同轴,装配不上。

网友:
台阶轴吧应该是。高手画的啊,M、E。。。我从来不会用。。。

网友:
很多人都考虑的是装配不上。这个应该是一个问题.2个台阶对应2个零件的话,不会存在装配问题.我认为同轴度应该最影响的是偏心问题.也就是效果和寿命.

网友(2023-09-27):
公差取决于装配要求

网友:
有装配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