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改刀补问题来了

楼主(2017-01-01):
本人现在刚接触数控车,是普车改装的数控。现在有一个关于刀补的问题。
比如:我要车一个外径100.01-100.03台阶,比如简单程序:
g99 m03 t0101
g00 x100.03 z0
g01 z-6f0.3
goo z0
m00
运行到这时我关车测量一下实际尺寸是100.08我,然后我在改刀补界面里刀补输入u-0.05。
后面程序是
g01 z-76
g00 x200z0
m05
m30
结果车出的尺寸还是100.08。
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是改刀补没用了吗?那岂不是要出很多次品废品?

楼主:
急,在线等!

网友(点评):
都放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急,在线等!

呃,这么早!

楼主:
哦,元旦放假啊,我们只有过年才放假:(

网友A:
乍一看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在测量完尺寸之后的程序没有x轴的定位,所以只执行以前的x尺寸,应该在g01z-76处增加个x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乍一看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在测量完尺寸之后的程序没有x轴的定位,所以只执行以前的x尺寸,应该在g01z ...

我只是举个例子,实际上有误车床导轨磨损,车出的台阶带锥度,所以编程序的时候都是g01x...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乍一看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在测量完尺寸之后的程序没有x轴的定位,所以只执行以前的x尺寸,应该在g01z ...

你的意思是m00

g01 z-76 x100.03
这样会把问题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m00

g01 z-76 x100.03

g1z-6f0.3,g0x110z1,m00,g0x100.03,g1z-76,改这样试试,z向退刀时别紧贴着x值,离点距离,防止伤到刀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g1z-6f0.3,g0x110z1,m00,g0x100.03,g1z-76,改这样试试,z向退刀时别紧贴着x值,离点距离,防止伤到刀尖 ...

哦,是这样啊!感觉好有道理,普车做习惯了,原来也可以这样退刀。
真是思维都被禁锢了,我明天上班试试看问题会不会解决。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这样啊!感觉好有道理,普车做习惯了,原来也可以这样退刀。
真是思维都被禁锢了,我明天上班试试 ...

客气了,有事没事来社区看看

楼主:
按照楼上几位师傅的指点,改刀补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因为前段时间车床尾座没调正,车出的轴有锥度,所以在编程的时候都加上xz的坐标,所以没出现这种情况。后来把尾座调过来了,车出的台阶没有锥度了,编程的时候也不跟x值了。结果问题出现了,又搞不明白。非常感谢几位师傅的指点

网友:
胆大心细啦,没什么的。

网友:
补完刀后,要把你补偿的刀号重新调出来,重新定位,再走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