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2017 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7-01-01):
最近由于工作需要,安装了solidworks2017。
solidworks2017的安装较其他版本不同,要先打开注册机进行操作,然后安装主程序,最后还要运行注册机操作才能使用。(请原谅我不详述安装过程,我也是按照网上的教程逐步安装)安装完成后,运行solidworks2017,出现如图画面

选择取消,然后继续运行程序,也能用,但是电脑右下角solidworks图标带感叹号。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安装完成了,还是安装过程中我做错了什么?
望高手诊断一下,谢谢。

网友:
你这是根本没激活,重新启动激活程序再次激活即可。另外,右下角的图标唯一的作用是系统资源是否适合运行solidworks。惊叹号表示系统资源严重不足,这是solidworks2010版增加的,听你的口气,你是完全没用过solidworks。

楼主:
我曾尝试过激活,每次都不成功,应该是账号问题吧。
感谢 @寂静天花板 帖子提供的下载地址

网友A:
1.先断网,
2以管理员身份运行SW.Activator.exe,在Uninstallation栏,
3点击Remove All Loaders 和Purge All Activations,删除所有的破解信息,
4.然后再按照你原先破解的步骤,重新破解一遍,重启电脑,OK,Well Done! 亲测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断网,
2以管理员身份运行SW.Activator.exe,在Uninstallation栏,
3点击Remove All Loaders 和Purge ...

谢谢大侠,可以用了,谢谢!

网友(2017-06-13):
楼主,安装之后,打开遇到failed to load chinese-simplified\slderrresu.dll,请问怎么办

网友(2017-09-15):
同样情况未激活的情况,希望可以借助这里的知识解决。

网友(2017-11-14):
2017的SolidWorks  有下载地址吗

网友(2018-04-28):
可以提供一下下载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