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轴类工件的修复

楼主(2017-01-01):
我们这盛行旧机改造,许多的轴都是因为油封台磨出沟而扔掉了,我想请教一下高手有没有关于轴磨损修补的好的方法能够完美修复油封台,拜托各位了

网友:
磨小后镀硬铬

网友:
请问这属于电镀吗?
一般镀的厚度可以是多少?时间周期和费用大致是怎么个情况?

楼主:
度硬烙能度多厚

网友A:
激光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修复

求详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详解

度娘一搜有很多做这种的厂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度娘一搜有很多做这种的厂家啊

关键是靠谱么论坛里没有做这个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靠谱么论坛里没有做这个的吗

关键是价格,人家大型曲轴都用这个修复的,成本很高。以前我们去问激光淬火的时候,问了下价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价格,人家大型曲轴都用这个修复的,成本很高。以前我们去问激光淬火的时候,问了下价格的。

你说的是激光冷焊么

网友:
镀铬一般都是按面积算的,几十丝价格还是能接受的,镀层越厚时间越长,价格也就越贵!镀完后要磨加工。要是镀的很厚,就要算算新做合算还是镀合算了!

网友:
我们对轴和油封接触的地方,采取镀硬铬,然后磨的工艺,提高轴的耐磨性。

网友B:
轴类的磨损可用热喷涂进行修复,内孔磨损也能用热喷涂进行修复,还有尺寸偏差都能用热喷涂进行修复,我司专业热喷涂,Q3524283965

网友:
冷焊修复,磨损处用冷焊堆一层,然后金加工到尺寸

网友:
磨小过盈加钢圈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给楼主分享下我的经验
前阵子修了个伺服电机,原因是内部进油,刹车失灵。拆卸后也是轴被磨出了细槽。镀铬我没有问,我觉得拿着电机转子去镀铬,根本不可能的。上面有强磁。可能会产生二次故障。
我想了个办法,将油封移位,轴向移出了0.7个毫米,就是在油封座那里垫了一个自制的垫圈。
目前用的很可以,因为渗油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无法肯定具体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类的磨损可用热喷涂进行修复,内孔磨损也能用热喷涂进行修复,还有尺寸偏差都能用热喷涂进行修复,我司 ...

我伺服电机的转子轴磨损了,能热喷涂吗?有强磁。
有视频吗?

网友(点评):
单独的修复轴吗,强磁与轴是分开的吧,能发个图片吗。,Q3524283965

网友(点评):
百吨的轴头都是可以,强磁的话轴头是可以修的

网友:
哈哈  我们的轴直径电焊修复 在加工,,外面加套子,就是这么任性,有谁是这么干的,我们的轴一般3-4T左右,

网友:
小轴还是重新做,镀铬的轴完全看厂家水平,有时候上去没多久就脱落了。电焊修复的不知道怎么热处理,反正之前用过一次有点像表面处理,硬度不均匀。
喷涂倒是第一次见过,看他附着力怎么样了。楼主我只能提供大致的使用感想。不搞产品,修修补补也不会深挖。

网友(2017-04-10):
我就是做激光淬火与激光熔覆的。不知道您的轴的材料与需修复的厚度是多少?有需要可联系:15116786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