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十字针使用方法

楼主(2017-01-01):
使用十字针测量同一个圆,测量位置有些许不同(4点),测出的圆度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
测量系统是PC-D

网友:
换二个截面测后把三组数据上传,便于大家分析判断。

网友:
圆的摆放是否平整,有拿千分表打过吗?如果工件放歪了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