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故障求教

楼主(2017-01-02):
  各位友好,大家节日快乐~
  小弟混服装行业,朋友的一台机器遇到一难题,在此求教,谢谢大家!
  如下图,圆形锁眼机里的一个伺服系统,图是用服装CAD画的,有些简陋。
  正常情况下开机上电,按下启动按钮后,伺服电机&同步带驱动负载以低于正常工作速度的慢速向右边运动到传感器下方,找到参考点后即可按照编订的程序正常工作。
  故障现象:开机上电后按下启动按钮,伺服电机&同步带驱动负载以高于正常工作速度的很快速向右边运动,到达传感器位置也不停止,直接撞到机架上。运动部分全部停止,系统报警,警报代码E211的含义是“Y轴马达故障”。

  最初出现这个问题时,机器并非完全不可用,有时候能正常启动,也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报警E211,有时则不能正常启动,多试几次又可以,现在发展成为完全不能启动了。
  伺服电机是带编码器输出的电机,我现在很迷惑,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维修人员只会修以前的纯机械式设备,现在升级换代,改电控了,那人不太懂,态度也很差。小弟只看过一些关于伺服控制的书,没有具体的维修经验,也不懂。
  希望各位大神能指教故障原因,小弟也好给朋友出出主意确定维修方案,或者现场维修或者返厂。再次谢过大家!!

网友A:
用排除法分析,1,设备以前使用正常,现在有故障,重点查传感器,(假设传感器是原点信号,原点信号不能到PLC里,就撞机架,伺服过载就报警,没有极限保护开关)
2,设备时好时坏,从启电源就能工作,程序有瑕疵,逻辑不严谨,复位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排除法分析,1,设备以前使用正常,现在有故障,重点查传感器,(假设传感器是原点信号,原点信号不能到P ...

谢谢您的回复!此次故障最大的问题就是开机上电后,在拖动负载寻找参考点的过程中,伺服电机的转速为什么会突然剧增?如果能慢速拖动,则找到参考点以后能停下来,这是正常过程。如果快速拖动,那么即使到了传感器的位置依然不会停下,直接撞机,此为异常。
现在就是不知道问题具体在哪里,电机、编码器、驱动电路还是其它?
再次感谢您~

网友B:
这个需要现场排查故障了,最好找到那个编写plc程序的

网友C:
楼主  有没有试过换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现场排查故障了,最好找到那个编写plc程序的

谢谢回复,厂家已经来过人了,换了一块驱动板,现在正常使用。鉴于以前的故障时有时无,现阶段只能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有没有试过换马达?

谢谢回复,马达已经换过,没能解决问题。时好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