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液压真空助力泵活塞怎么取出?

楼主(2017-01-02):
液压真空助力泵活塞怎么取出?
http://www.cmiw.cn/thread-476431-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上次一直想把真空助力泵活塞取出,进行修复。看了下面的视频,发现这种想法没有可行性。因为真空助力泵没有修复性,即使修复也精度降低,不可再用。发现汽车上的很多零件都没有修复性,坏其中一个小部件,就必须换整个部件,这种设计是否是为了保证汽车的高可靠性呢?

汽车液压制动真空助力泵的结构、工作原理及故障问题

http://v.ku6.com/show/ZZCWXFa9WA6KLORrYB0VQA...html?st=1_9_1_0&nr=1
视频无法贴上来,只能附上链接。

网友:
看了视频,讲的很好,是有一些设备的零部件没有修复的必要,也是为了设备和人的安全,一些零部件没有损坏,但是机械性能下降是肉眼看不见的

网友(点评):
非常对,为了避免肉眼看不见的或者自己能力范围内无法辨别的机械性能的下降带来的安全隐患,汽车零件一般整体更换。

网友:
这种设计是否是为了保证汽车的高可靠性呢?
主要还是运动件对等摩损和互换配合精度本身的原因吧。另外象连杆这种本身就是组合件只能成组使用。

网友:
现在搞汽修的都是换各种总成,不会给你修单件的,卖配件的也是一来就是关联的一套,单个的东西不卖。
现在的汽修师傅和以前的没法比,看那坏了直接换一套就行,调都不需要调。

网友:
维修成本比整个更换成本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