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推力计算

楼主(2017-01-02):
上下运动滑台,运动机构为滚珠丝杠和直线导轨,滚珠丝杠为直径32 导距6  THK的DK3206-4RR      运动滑台重量为120KG(包含负载重量) 运动速度为6米/分    请教需要多大扭力的电机带动? 电机直连不使用减速机,运动滑台没有采用配重。

网友A:
750W电机,额定转矩2.4NM,最大转矩7.1NM,完全够你用,电机惯量比是10.5(电机是带刹车的),也可以用,建议选这个,具体参数可能有所不同,你自己看看

网友(点评):
大概算了一下,扭矩需要10N.M,惯量35kg/cm2,不知道大侠怎么算的

网友(点评):
垂直使用,计算了下,扭矩1.5NM左右,运动曲线是梯形的 加减速0.1S

网友(点评):
不能在计算了,再计算都成花儿了

网友:
楼上算的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0W电机,额定转矩2.4NM,最大转矩7.1NM,完全够你用,电机惯量比是10.5(电机是带刹车的),也可以用,建 ...

这个上下运动的滑台上有一个主轴,相当于加工铣床主轴(Z轴)上下运动打孔用,这个滑台的总重量是120KG,打孔直径10MM,工件材质45#钢。快速移动时为6米/分,加工进给按加工标准进给约F0.1。 请教用滑台上下运动用多大的伺服电机,电机和直径32导距6的滚珠丝杠直连没用减速机,我瞎选了一款三菱的HG-SR301(B) 额定输出3.0KW  额定转矩28.6 最大转矩85.9  惯量109  额定转速1000

网友(点评):
还是给配个减速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上下运动的滑台上有一个主轴,相当于加工铣床主轴(Z轴)上下运动打孔用,这个滑台的总重量是120KG, ...

大的太离谱

网友:
看完之后方才明白,自己距离真正的设计师所欠缺的还有多少,受教了,谢

楼主:
请教那要怎么算电机扭力的选用呢?

网友B:
120KG=1200N,算上安全余量1600N
6m导程丝杆:1N.M产生推力=166N(1000/6)
计算结果:10N.M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KG=1200N,算上安全余量1600N
6m导程丝杆:1N.M产生推力=166N(1000/6)
计算结果:10N.M电机。

那请教垂直运动的滑台和水平运动的滑台,如果自重都是120KG,那么计算时都是按1200N计算吗?
还有惯量怎么计算和选择?

网友:
朋友们,回去翻翻书

网友:
JLH46$F4WI{6ZWMT(1UE178.png
以前做设计的时候用的,不知道对不对,你看看

网友(点评):
很详细啊

网友(2017-02-02):
留字,待有空学习

网友:
丝杆长度要知道才能算出来

网友:
不知道你的丝杆总长,我预估了一下你的丝杆总长度400mm,螺杆直径32,导程6,垂直安装
扭矩1.517N.M,惯量4.347*10-4,

网友(2017-06-15):
完整加详细的解读

网友(2019-01-11):
计算丝杠,最好把图表尺寸写完整,行程,加减速时间,停止时间,丝杠直径,导程,各个参数对电机选型和最后惯量都是有影响的

丝杠电机计算

丝杠电机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