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铝合金尺寸变化大,表面易刮花

楼主(2017-01-02):
各位社友,最近我们车间在做一批铝合金薄壁件。遇到了几个问题,1、做的时候尺寸达标,然后晚上交差却发现几乎一半以上的尺寸都偏大了。
2、薄壁件深槽加工容易槽壁变形。
3、做的过程中铝屑容易刮花表面。(已经使用京瓷的铝刀粒)
想问一下各位该怎么处理。

楼主:
顶起来,不能沉下去

网友:
加工塑形变形,工件装夹塑形变形,加工环境温度引起工件变化。深槽铝合金降温必须要跟上,切削进给也要合理安排不可太快也不可太慢,太快工件加工变形,太慢铝合金热变形太高,并且选择合理的切削速度。铝合金工件刮花,其一看选择的加工刀具是不是合理,其二在装刀具的时候也要合理的安装,不然再好的刀具也白瞎。其三加工排削是否顺利。其四冷却液的选用。其实以前我做工艺的时候干铝合金工件一些歌特殊的加工地方我都自己给他们做刀具,因为市面上有些个东西你根本买不到,觉得自己用的好的就是好的

网友:
第一个问题,首先加工过程中降温最重要,切削油可以选择降温快的,其次就是加工工艺。
第二个问题,易变形,就是全方面的改善了,工艺工序、加工条件要掌控好
第三个问题,刀粒的选择,再利用切削液冲刷也是有利的。

网友:
1和2,这个不看现场情况神仙也就不了你;
3,你指得刮花莫非是指的刀纹...?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铝屑拉伤的

网友A:
只能土法整形(内胀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土法整形(内胀塞)

现在我们就是考虑土法整形

网友:
1、加工过程中热变形会引起这种情况;
2、改变一下工件装夹和加工参数等;
3、与加工刀具和冷却液有关

网友:
外圆超差只能使用内撑,外圆再加工一刀,变形和切削液有一定的关系,切削液要打到刀尖上,最好压力够大,连同铝削一起冲走

网友:
楼主可以上图啊,好对症下药。

网友:
1.薄壁件工件装夹很考究,具体的需要贴个图来看,一般都采用内侧胀紧结构的工装。
2.深槽加工工件变形主要是由于铝材质偏软,切槽时排泄不畅,再加上刀具的副偏角较小容易产生切削瘤,挤压到加工的工件表面。解决办法可以有一下三点   a.选择硬一点的铝牌号
   b.刀具选择大前角、后角、副偏角的刀具,刀具材质可采用PVD刀具
   c.采用纯切削油加工
3.(先去吃饭待会再回复)

补充内容 (2017-1-3 13:42):
3.关于铝合金车加工过程中,铝销刮伤已加工表面解决方法可有以下几点
   a.选用大流量高压的切削喷嘴(水泵需要达到要求),通过水流来引导排销方向

补充内容 (2017-1-3 13:45):
   b.选用润滑指数高的切削液(如纯油性切削油,可在切削油中加入煤油,柴油等)
   c.刀具刀面朝下安装,反转切削使得排销方向向下
   d.采用微量喷油装置代替切削液喷头
   e.刀具选用需合理(材质,角度)

补充内容 (2017-1-3 13:45):
   b.选用润滑指数高的切削液(如纯油性切削油,可在切削油中加入煤油,柴油等)
   c.刀具刀面朝下安装,反转切削使得排销方向向下
   d.采用微量喷油装置代替切削液喷头
   e.刀具选用需合理(材质,角度)

补充内容 (2017-1-3 13:51):
  f.机床有条件的可选择斜床身的机床,使切销不容易堆积
注:高光洁面的铝件注意他会跟常规的切削液起反应,产生氧化斑点。一般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使用普通切削液后需增加清水漂洗工序(工件取出后擦干,清水泡)

网友B:
加工完后表面做阳极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完后表面做阳极处理,

这个都是默认的流程了,没必要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