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计算流水线主气管的直径

楼主(2017-01-02):
RT,整条流水线有n多气缸,怎么计算主气管的直径,另外求教气路图的画法。

网友:
第一步,做二个事:第一,统计计算一个时间段(如4小时,下同),把每个出口的面积和使用时间的乘积累加起来;第二,把同一时间使用最多的那些出口的面积累加起来。
第二步,再做二个事:第一,把上面第一得出的累加数除以4,得出面积A1;第二把上面第二得出的累加数定为面积B2。
第三步,经过现场使用情况估计利用率K(每个气网系统布局使用环境甚至作业规范各不相同,只能现场评估)。(如果现场难以评估,那只能拷贝相关资料和文献推荐数值了)
第四步,把利用率乘上去分别得出气管面积A=A1/K,B=B1/K。
第五步,比较A和B取大者。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这种计算适用于以总管压力入口后,就不再有变压手段的情况

网友(点评):
你不懂流体别瞎支招

网友(点评):
怎么,今天又到这里来哄哄啦

网友:
楼主新手还是以公司已有图纸入手学习为主的好。

网友(2017-07-07):
对的,新手还是按照公司传统来,要不做出来也要被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