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三坐标的情况下如何检测工件的平行度和同轴度

楼主(2017-01-02):
各位,我们车间数控车加工一批精密零件,对方用三坐标抽检所有的尺寸和要素,包括同轴度,平行度等等,但是现在车间还没有买回三坐标,想问一下有没有常规方法去检测呢?

网友A:
没有三坐标时都是咋干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三坐标时都是咋干滴

以前没有遇见这种要求

网友:
同轴度,两顶尖顶,然后打表测量。
平行度,最好有个平面磨的平板,在平面板上进行打表测量。
老方法误差肯定是有

网友:
只能牺牲品质管控的边际效益,而压缩实际公差带了。用如下办法:
制作与台阶轴相应的通止规,并且将检具连同已经检过的工件,去客户三坐标确认并封标后投入使用。

网友B:
2楼的检测规范已经很全面了,但是三坐标买回来之后,工件的检测方法一定要和对方确认,保证双方的检测方法一致,不然检测方法不同,检测结果也千差万别

网友:
三坐标关节臂也是有误差的,而且一般情况下不好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的检测规范已经很全面了,但是三坐标买回来之后,工件的检测方法一定要和对方确认,保证双方的检测方法 ...

对的,三坐标检就怕取点的方法,三坐标都是靠点连成线或形成面的,你可能用GB的方法检,就2丝,用三坐标检出来可能就4丝

网友:
车一根心轴去带是最好的

网友:
楼主把图纸贴出来才好具体分析

网友:
平行度用平板和千分表,同轴庋用芯轴用千分表,两个顶起打表就行了

网友(2017-11-05):
手工无法代替三坐标的,可以看看兄弟厂家有没有,可以帮忙测一下,我们厂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