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螺栓深度的标注问题

楼主(2017-01-02):
根据GB,螺栓深度都是按L2标注的,为什么不用L1标注?

若要控制螺栓孔不将壳体钻透,此时是否可以标注L
谢谢!

网友:
L1你怎么测量?

网友:
设计手册没写吗

网友:
L1是对螺纹的前工序打孔用的
仅就螺纹来说,L1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以实用主义为前提,好测量,装配中直接可以拿来用的尺寸

网友:
若要控制螺栓孔不将壳体钻透,此时,必需标注L1

网友A:
我一般这样标注,其实钻孔深度是跟螺纹深度有一点关系的。你看机械设计手册里,规定了M几的螺栓,钻孔深度多少,攻丝深度多少,拧入深度多少。

补充内容 (2017-1-2 20:12):
大神说的对,这种情况应该标注。要注意在快要钻透的时候,另一侧会出现类似于小鼓包的情况。按90度估计一下如果马上就透了,一般情况下还不如钻透呢。要是这个很关键,你也可以规定它平了,但是特别难加工,慎用。

网友(点评):
这是规范的标标注,但实际中钻头锥角有90--112度,并且现场修磨更是五花八门,顶尖深L1控制住才不会出问题。

网友(点评):
标准螺纹标法。

网友(点评):
标准螺纹标法。

网友:
知道L2,L1不是就知道了吗?你可以画个剖视图标明白点

网友:
会标螺纹深度,钻孔深度,但这个尖不会标在尺寸之内,一般会标防打透。

网友:
L2是必须标注的螺纹尺寸,L1有必要也可以标注,不是必选项,个人理解。

网友:
一般来说 我L1和L2都不标  直接标螺纹深度 除非对钻孔深度有特殊要求

网友:
我们在加工时如果板厚的话就用尖顶钻,薄的话就用平底钻进行钻孔

网友B:
我一般都标螺纹深度,一般两倍直径,能穿的都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这样标注,其实钻孔深度是跟螺纹深度有一点关系的。你看机械设计手册里,规定了M几的螺栓,钻孔深 ...

这个下沉17是我图中标注的L2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标螺纹深度,一般两倍直径,能穿的都穿

一般10-12个螺距的配合足够了。多余的啮合螺纹基本不受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10-12个螺距的配合足够了。多余的啮合螺纹基本不受力

主要是考虑好加工,穿的打孔攻丝都方便些!

网友:
这个螺纹的标准一般都是标注螺纹的深度,至于不能穿透的问题在实际加工应该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