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部件凹腔加工求助

楼主(2017-01-02):
如图,因实验需要,设计了一个部件。材料为普通不锈钢,尺寸为80X50X5mm,中间要开一个60X30X3mm的凹腔。这样的话,凹腔下面的板的厚度就为2mm。请问这么薄的部件能加工出来么?一般要用什么方法加工?

网友A:
不好加工、这么大的平面中间加工的位置没有压力。会出现振刀,可以用真空吸盘。如果是用鉻钢会比较好加工。

网友B:
焊接合成

网友C:
上CNC真空吸。苹果电脑一体机外壳那曲面,打手板也是这工艺。笔记本电脑底座量产全是这工艺。

网友D:
4个角部要清角吗?

网友E:
大面好干,边角真要是直棱直角的只能铜公搞起了...

网友F:
高速机加真空吸盘

网友G:
找加工中心去问问,铣出腔体。

网友H:
可以在冲床上冲压成型

网友I:
用厚料先干外形和内腔,然后用线切割直接割到5个厚

网友J:
比较简单,做吧,但是你的把4个角弄成圆角,用来让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加工、这么大的平面中间加工的位置没有压力。会出现振刀,可以用真空吸盘。如果是用鉻钢会比较好加工。

好的。多谢多谢。
不过,可不可以先做一个厚的钢块,比如厚度40mm,然后弄出中间的3mm厚的凹腔,这样就不用考虑振刀了吧?然后把多余的厚度给车掉行不行??

网友(点评):
成本太高了,真这样做,老板会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合成

多谢!我去看看焊接方面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4个角部要清角吗?

内部凹腔的角是要清角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厚料先干外形和内腔,然后用线切割直接割到5个厚

哈哈哈!我也这么想的!我明天和课题组里的师傅说一说。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CNC真空吸。苹果电脑一体机外壳那曲面,打手板也是这工艺。笔记本电脑底座量产全是这工艺。

我要去问问常联系的商家有没有这种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面好干,边角真要是直棱直角的只能铜公搞起了...

好的!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加工中心去问问,铣出腔体。

嗯。和老师讨论好就去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比较简单,做吧,但是你的把4个角弄成圆角,用来让刀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速机加真空吸盘

好的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在冲床上冲压成型

多谢多谢

网友:
加工中心会好点吧

网友K: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焊接工艺比较合适。

网友L:
加工中心就可以做的,夹具得选用真空吸盘,不锈钢不是很好加工,但是也可以做出来,边角清不了的跟可以使用电火花打,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多谢。
不过,可不可以先做一个厚的钢块,比如厚度40mm,然后弄出中间的3mm厚的凹腔,这样就 ...

不绣钢60*30*2没有支持点。不论你那一面加工都会振刀。还有你这快是板料。不可能用虎钳的,工作的作用力必须向下。不然它会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绣钢60*30*2没有支持点。不论你那一面加工都会振刀。还有你这快是板料。不可能用虎钳的,工作的作用力 ...

噢噢噢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焊接工艺比较合适。

嗯,不过实验时我凹腔里要承受30个大气压的压强,焊接估计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加工中心就可以做的,夹具得选用真空吸盘,不锈钢不是很好加工,但是也可以做出来,边角清不了的跟可以使用 ...

好的好的 多谢多谢

网友:
有四个尖角,电加工

网友:
加工中心可以铣出来,但四角应为R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CNC真空吸。苹果电脑一体机外壳那曲面,打手板也是这工艺。笔记本电脑底座量产全是这工艺。

为什么 一定要真空吸盘呢 用强力磁吸盘不可以吗

网友:
薄壁件的话 型腔没有太复杂,可以试试电火花加工啊

网友M:
像这种简单的零件在我们公司是极容易加工的,精雕CNC机床专注于小刀具加工。用磁力吸盘吸住工件,打表分中完成后设置好参数就可以加工了,2mm的底部厚度完全可以满足,本人做过壁厚1mm的钢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M:
像这种简单的零件在我们公司是极容易加工的,精雕CNC机床专注于小刀具加工。用磁力吸盘吸住工件,打表分中 ...

LZ要求四个角清角,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要求四个角清角,怎么搞

四个角想要完全加工出直角使用刀具铣削的可能性不大,当小刀具精修完之后,使用φ0.5mm的平刀铣一下内腔的侧壁,内腔四角近似半径0.25mm,只能近似不能完全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