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如何替换单独一张图纸的模型

楼主(2017-01-02):
如图所示,图纸一和图纸二是一个相同的模型,我现在想替换图纸二的模型而不改变图纸一的模型,用替换图形参考这个命令的话图纸一和图纸二会被同时替换,请问有什么办法只替换图纸二的模型。

网友A:
图纸再复制一个出来,要的重新引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再复制一个出来,要的重新引导。

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点评):
简单就是把现有图纸再复制出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再复制一个出来,要的重新引导。

是这样吗,依然不行,一旦替换3个图纸的模型都被替换,如果你说的是复制一个文件再替换的话,那个确实行,但我要的是在一个文件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依然不行,一旦替换3个图纸的模型都被替换,如果你说的是复制一个文件再替换的话,那个确实行 ...

Inventor的“替换模型参考”,不能解决您的需求。
除非您在这张图纸中删掉原有的视图,按新模型重新创建视图。

另,您真的认为这个“替换模型参考”是可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ventor的“替换模型参考”,不能解决您的需求。
除非您在这张图纸中删掉原有的视图,按新模型重新创建 ...

那陈老师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解决我现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陈老师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解决我现在的问题

我的观点都说清了,认为这个功能根本就不能用,怎么会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