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车辆的最大牵引力算法

楼主(2017-01-02):
听说工程机械车辆中最大牵引力的算法有三种
1.根据满载时路面附着力
2.根据发动机最大扭矩
3.根据最大爬坡度
三者取小值
前两种会做,但是第三种该怎么做呢

网友A:
1,是否和汽车最大爬坡度的计算类似?这方面的资料网上还是很多的。
2,基本是你的第一条根据满载时路面附着力再加一个坡度的重力分量考虑。

网友:
爬坡也要看负载吧。

没有加速考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否和汽车最大爬坡度的计算类似?这方面的资料网上还是很多的。
2,基本是你的第一条根据满载时路面附 ...

路面附着力还需要加上一个重力的分力吗,没必要吧。

网友B:
一般根据负载整机重量和速度计算功率,
功率出来计算得到牵引力
牵引力出来计算最大爬坡角度,但是最大爬坡角度还受稳定性的影响。
实际牵引力不会大于附着力(否则轮胎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根据负载整机重量和速度计算功率,
功率出来计算得到牵引力
牵引力出来计算最大爬坡角度,但是最大爬 ...

请问一下,如何计算功率啊,又如何根据功率来求牵引力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如何计算功率啊,又如何根据功率来求牵引力啊

我一般求最大牵引力从来不用功率啊,求功率只是用牵引力乘以那个相应档位的最大速度,求出最大功率,来验证一下发动机功率是否储备足够

网友B:
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

有没有相关的系统的资料啊,
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书、资料,但都不是很全面,看完了也是云里雾里的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一下朱经昌的《车辆液力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