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箱噪音问题

楼主(2017-01-03):
       左图是别人家的减速箱,右图是我家的,人家的空负载,正反转声音都相差不大,也很好。而我家的空载声音也好,负载在提重物时也好,但在下行放重物时噪音不好,也有时显差别。请教高手,是否中心加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

网友:
难道楼主把中心轴取消了?
取消是因为改成了斜齿的缘故?

网友:
先檢查加工正位度是否在預期...機構的事先放旁邊!!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升时,噪音小,而上升时噪音大呢?   原因是 拉绳的线速度有波动.  波动的原因是制造精度不够.

网友B:
和斜齿轮的轴向力有关???
如果驱动绳子缠绕提升.
假设原来是顺时针转动是下放物体,改成逆时针转动下放物体,试试呢

网友:
想办法将上升下降的方向换一下,确认一个外部因素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升时,噪音小,而上升时噪音大呢?   原因是 拉绳的线速度有波动.  波动的原因是制造 ...

难道是齿轮制造尺寸有误差。那我得一个一个齿轮测量了,看看是哪个齿轮没做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斜齿轮的轴向力有关???
如果驱动绳子缠绕提升.
假设原来是顺时针转动是下放物体,改成逆时针转动下放物 ...

之前都试过了,人家的没问题我们的还是一样的。

网友:
赞同4楼的观点,有可能是齿轮或者轴的制造精度或者安装精度不达标,检测一下,会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