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产品精度取决于哪些因素?

楼主(2017-01-03):
行走平行度0.01mm,重复定位精度0.001,定位精度0.002,加工一块20*20*20铝板它的理论平面精度能达多少,

网友:
决定零件最终精度的因素很多,设备自身的精度,人的因素,加工工艺的因素都有。
想问楼主“ 理论平面精度"是什么精度?

网友:
还有温度

网友:
工艺参数,工夹具等

网友:
机床精度,工装精度,刀具精度,加工参数选择不合适造成的误差。
主要是这几方面吧

楼主:
机床精度由哪方面决定?

网友A:
这么高的精度用铝板做,做的了么,没弄过这么高精度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精度用铝板做,做的了么,没弄过这么高精度的东东

是碰到问题啦,举个例子,精度是直线电机的精度

网友B:
楼主要的这种理论值,与实践是有一定差距的,没什么意义

网友:
和加工表面粗糙度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C:
机床精度(你这台机床精度已经很高了),刀具精度,加工工艺安排,铝件加工时要喷水降温的。
行走平行度是指多长距离的

网友:
厚度放在那里可以做到,如果变形 可以整形,需要楼主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床精度(你这台机床精度已经很高了),刀具精度,加工工艺安排,铝件加工时要喷水降温的。
行走平行度是 ...

行走平行度全程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床精度(你这台机床精度已经很高了),刀具精度,加工工艺安排,铝件加工时要喷水降温的。
行走平行度是 ...

能整出咋样精度的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的这种理论值,与实践是有一定差距的,没什么意义

就是有啦理论值想知道实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整出咋样精度的平面?

工况良好的前提下,0.01mm以内,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