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装配过定义问题

楼主(2017-01-03):
        最近装配几个设备,保存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过定义,等下次再打开的时候就出现提示过定义,有时候把过定义的子装配压缩后再解压就没事了,有时候压缩后在解压,过定义就更多了。还有时候插入螺钉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出现过定义。还有时候自装配体的位置自己就跑了,打开自装配体保存后在打开总装配体,又没事了。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问题多半出在这个toobox标准件的使用上。
建议楼主toobox调出的标准件最好另存,重命名到自己的文件夹再调入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多半出在这个toobox标准件的使用上。
建议楼主toobox调出的标准件最好另存,重命名到自己的文件夹再调 ...

那样岂不是特别麻烦,每个螺钉都要手动装配约束吗?

网友(点评):
那你使用toobox就得特别规范,公司都得统一安装路径,统一版本,统一模板属性,等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样岂不是特别麻烦,每个螺钉都要手动装配约束吗?

下一个设备听大侠的,保存标准件后再调用,虽然麻烦点,只要不发病提示过定义就行。

网友(2018-08-28):
引用 网友A:
问题多半出在这个toobox标准件的使用上。
建议楼主toobox调出的标准件最好另存,重命名到自己的文件夹再调 ...

你好,我在SolidWorks装配中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有个硬管装配到设备上面,硬管的一头可以配合好,硬管另外一头就配合不了了,希望大神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