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受力分析不会

楼主(2017-01-03):
       大家好。这个受力分析我想了很久不会受力,分析。谁能帮我想想受力分析。有偿。就是推杆推进来。夹持工件刚好静止,这个时候所有连杆和夹具头的受力是怎么样的

网友:
这个不会不应该的。老师要打屁股了。

网友(点评):
这种雕虫小技,前辈花个几分钟,给大家做个示范?

网友:
你只是被这个困难吓到了而已,不要慌,一个个来

网友A:
通用方法:进行三维建模——>运动仿真——>导出各连接处的载荷——>在有限元模块中进行强度分析
快速方法:对施加的载荷大小以及位置进行判断——>在有限元模块在进行分析

网友:
静力学分析,很简单,普通的力学图解就能完成,然后做材料的强度分析就行,很简单,如果用软件做也要,你也要做力分解的图解!

网友:
说容易不如自己画画

网友(点评):
注意每个连杆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方向

网友(点评):
这个同学需要再看看书哦

网友(点评):
@eddyzhang 学艺不精,问题还请前辈指出了,好回去再补补。

网友(点评):
你把中间三角形连接做稍微详细的受力分解试试。

网友(点评):
好的,我再去试试,谢谢前辈

网友:
平行四边形机构,提起来,轻轻的一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方法:进行三维建模——>运动仿真——>导出各连接处的载荷——>在有限元模块中进行强度分析
快速方法 ...

运动仿真不会哇

网友:
有什么软件可以分析一下机构的受力么?

网友:
三维设计软件都可以
solidworks creo invento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动仿真不会哇

如果是运动速度较慢的机构,可以不考虑惯性力,直接用静力学来分析

网友:
感觉自己不会的太多了,需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