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选择时,变频电机要比普通电机大一个等级

楼主(2017-01-03):
选择变频电机调速时(5-50HZ),选取的变频电机要比普通电机大一个等级,为什么

网友:
没听说过。

楼主:
变频电机选择时不需要增大功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电机选择时不需要增大功率吗?

应当是同样等级的两个电机变频的表现要优于普通电机。

网友(点评):
还有频率为啥不向上选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同样等级的两个电机变频的表现要优于普通电机。

因为客户是想通过降低频率调节产量的,原来是按额定频率50HZ设计的。
我们想换一个变频电机,需不需要增大电机功率。原来设计时选取变频电机时都比普通电机增加了一个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客户是想通过降低频率调节产量的,原来是按额定频率50HZ设计的。
我们想换一个变频电机,需不需要增 ...

要是降频的话应该不用增大功率,升频需要加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降频的话应该不用增大功率,升频需要加大功率。

在降频的时候理论上扭矩使恒定的,但实际上扭矩会减小,设备会带不动的,对吧

网友(2017-03-30):
首先声明,我是做机械设计的,仅以我浅薄的电气方面的知识,尝试去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希望能对楼主有些帮助

先说理论:

理论上的变频调速通常是采用恒压频比的方式,同时为保持磁通恒定,同步降低电压,因此电流是恒定不变的,从而得出输出扭矩也是恒定的结论

回到实际: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随着频率的降低,电机的输入电压也在逐渐降低(恒压频比),也就是说电机的输入功率是逐步降低的,但是由于定子电流是不变的,因此电机的热损耗(铜损)是不变的,由于磁通恒定,因此铁损也是不变的,也就是说电机的总损耗功率是不变的,这就造成电机的有效输出功率下降速度大于输入功率下降的速度,外在表现就是输出扭矩在下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变频器里面都会设置补偿,从而尽可能的是电机仍然输出恒定扭矩,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补偿,是要根据电机的特性来的

楼主的情况我想应该是这样的,既然无法保证选择的补偿一定适合电机,那就简单一些,不做补偿,同时选电机的时候选大一号,这样就不用做补偿了,操作起来也更简单

以上,是个人的浅见,欢迎大侠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