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列同步齿形带输送机的同步轮在哪可以选型?

楼主(2017-01-03):
在哪里有这种用在输送机上的同步轮(装同步带的槽的深度为0.5mm)?
在米思米上找的同步带轮那个皮带深度都在4mm左右,感觉太深了

网友A:
一般是选用普通同步轮,再车掉多余高度的法兰。

网友:
同步带与同步轮齿型都是标准的,在手册上查下就清楚了,不知你那个输送带是不是标准的同步带,市场上有很多做同步带和同步轮的厂家,问下也成。

网友:
您好  楼主 我公司是专业做同步带轮的厂家  请加QQ30396709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选用普通同步轮,再车掉多余高度的法兰。

谢谢各位,在下就不一一回复了,受你们启发,在米思米上有看到有“肩切割”选项

网友B:
属于特殊浅槽同步带轮了,要同步带轮厂家咨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属于特殊浅槽同步带轮了,要同步带轮厂家咨询了。

蚂蚁兄,轮子不错

网友:
双驱连杆结构?

网友(2017-06-21):
misumi上面多的是啊,3d模型都有的